单片机看门狗WDT_FLAG溢出后不是从ISP监控程序区启动吗?为什么还要软件清?

楼主(2021-12-18):
WDT_FLAG:看门狗溢出标志看门狗发生溢出时,硬件自动将此位置 1,需要软件清零
溢出后不是从 ISP 监控程序区启动吗?为什么还要软件清?

网友A:
需软件清零的意思是:   硬件不会自动清除该标志. 不是说必须要手动去清除。

你可以不去理会该标志,不会影响你的正常使用。

网友B:
用于判断单片机复位是否为看门狗溢出造成的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250ms(){          //11.0592Mhz
    unsigned char a, b, c;
    for (c = 123; c > 0; c--)
        for (b = 212; b > 0; b--)
            for (a = 25; a > 0; a--);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 0;
    if (WDT_CONTR & 0x80) {
        WDT_CONTR &= 0x7F;
        P1 = 0xAA;
        delay250ms();
        delay250ms();
        delay250ms();
        delay250ms();
    }
    WDT_CONTR = 0x27;
        while (1) {
        P1 = ~i++;
        delay250ms();
       // WDT_CONTR |= 0x1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判断单片机复位是否为看门狗溢出造成的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软件清零的意思是:   硬件不会自动清除该标志. 不是说必须要手动去清除。

你可以不去理会该标志,不会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