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读数字式的温度传感器是否需要多次读取?

楼主(2021-12-18):
如题:我用单片机读MLX90614,那么读取是否需要多次读取取平均值或者取中位值呢?然后再显示出来。

网友A:
建议是要的,若不进行滤波处理,数值会抖动,本人进行了中位值平均滤波后数值仍有高频振荡的现象,目前也在该论坛提问寻找解决方法

网友B:
不需要吧,内部处理好的,不放心就读两次,扔掉头一次或做几次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