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5晶振与5032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1-12-18):
用了一个语音模块,把5032晶振换成3225晶振,发现3225晶振2脚与4脚导通。晶振焊上去就发生短路。5032晶振与3225晶振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是原理图,

晶振电路。2脚跟4脚是导通的3225的封装。但是看了官方的原理图是这样的

3225封装的晶振与5032会有不同吗?

网友A:
3225晶振与5032只是封装尺寸不一样啊,短路的话肯定是坏了

网友B:
贴片4脚晶振的封装:
1、无源晶振,1、3脚是振荡脚,2、4脚是空脚。
2、普通有源晶振,1脚空,2脚地,3脚输出,4脚电源;
3、温补晶振,同2;如带VC的温补压控晶振,1脚为VC输入,其余同2.

还有一类奇葩的,就 是1、2脚是振荡脚,3、4脚是空或地。估计楼主就是遇到这类了。

网友C:
有些无源晶振2和4连起来了

网友D:
原来的是个有源晶振,确切的说是个振荡器,直接输出方波。

换上去的是个无源晶体,就是块石英晶体,需要配合电路才能变成振荡器,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无源晶振2和4连起来了

是的。然后就发生了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是个有源晶振,确切的说是个振荡器,直接输出方波。

换上去的是个无源晶体,就是块石英晶体,需要 ...

选错类型了。把无源的当成有源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