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3酒精传感器电压如何转化为浓度?

楼主(2021-12-18):
最近我在用mq3做酒精检测,但我不知道怎么把mq3输出的模拟量转换成mg/ml(酒驾标准是0.2mg/ml~0.8mg/ml为酒驾),现在是用ad把mq3输出的电压转换成了数字量,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转换了,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模数转换之后得到的数字量    在没有酒精的情况下为0mg/ml      另外需要一个确定已知的浓度标记出对应的数字量     然后拟合浓度曲线(一般近似线性关系)         如果你只是做一个酒驾警报的话,那么预估一定的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B(2025-03-06):
大哥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后来怎么解决的?

用已知浓度酒精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