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大佬关于继电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
这么设计会导通继电器吗?

网友A(2021-12-18):
虽然设计的很蠢,但是能用。

网友B:
会导通的,U11光耦导通,4脚低电位,PNP三极管导通,VCC电压通过导通的PNP三极管加到继电器上,继电器吸合

发光二级管是继电器吸合指示用的

网友C:
没问题,PNP管隔离驱动继电器的常规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虽然设计的很蠢,但是能用。

那你会这么做

网友C:
隔离电路共地设计失去了隔离作用

网友E:
需要验证测试,主要看INPUT的电压和U11的驱动电流是否满足,一般参照5mA设计。
对应的INPUT电压不低于5V.供参考

网友F:
我发现这个论坛的人对光耦有着莫名的执着.........

网友G:
赞同楼上。其实既然输入(如果)能直接驱动光耦,那完全没必要再使用光耦,输入直接驱动NPN,共发射极,然后集电极推动继电器线圈即可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赞同楼上。其实既然输入(如果)能直接驱动光耦,那完全没必要再使用光耦,输入直接驱动NPN,共发射极,然 ...

这就是沙发说的楼主的做法有些?的原因吧,电路能够工作,但多了一只光耦。

网友H:
如果输入输出需要隔离,输入输出不能共地,如果不需要隔离,可以省下光耦。

网友I:
可以导通没问题,不放心的话可以仿真一下。

网友J:
会导通,没有隔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