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LCD1602显示一排黑块问题

楼主(2021-12-18):
电路应该是没问题,想请大家帮我看一下程序有没有问题,好像是LCD的初始化问题,具体小弟也不太懂,麻烦各位啦。程序是用光敏电阻做光照度计的。如果大家有其他方法解决的话也想请教一下,新手Proteus仿真的时候都没问题。

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_st= P2^2;
sbit _eoc=P2^1;
sbit _oe=P2^0;

uchar ad_result=0;
int vol,lux;
float realv;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n=P2^7;

uchar code t1[]={"  illuminometer "};
uchar code t2[]={"     Lux .   Vol"};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lcd_cmd(uchar cmd)
{
en=0;
rs=0;
rw=0;
delay(1);
P0=cmd;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lcd_dat(uchar dat)
{
en=0;
rs=1;
rw=0;
delay(1);
P0=dat;
en=1;
delay(1);
en=0;
}

void lcd_init()
{
uchar i,j;
writelcd_cmd(0x38);
delay(5);
writelcd_cmd(0x38);
delay(5);
writelcd_cmd(0x38);
writelcd_cmd(0x08);
writelcd_cmd(0x01);
writelcd_cmd(0x06);
writelcd_cmd(0x0c);
writelcd_cmd(0x80);

for(i=0;i<16;i++)
{
writelcd_dat(t1[i]);
}
writelcd_cmd(0xc0);
for(j=0;j<16;j++)
{
writelcd_dat(t2[j]);
}
}

void display(uint dat,uchar add)
{
uchar bai,shi ,ge,sfen;
bai=dat/1000;
shi=dat/100%10;
ge=dat/10%10;
sfen=dat%10;
writelcd_cmd(add);
writelcd_dat(bai+0x30);
writelcd_cmd(add+2);
writelcd_dat(shi+0x30);
writelcd_dat(ge+0x30);
writelcd_dat(sfen+0x30);
}

void display2(uint dat,uchar add)
{
uchar bai,shi ,ge,sfen,wan;
wan=dat/10000;
bai=dat/1000&10;
shi=dat/100%10;
ge=dat/10%10;
sfen=dat%10;
writelcd_cmd(add);
writelcd_dat(wan+0x30);
writelcd_dat(bai+0x30);
writelcd_dat(shi+0x30);
writelcd_dat(ge+0x30);
writelcd_dat(sfen+0x30);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EA=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ú2??D??T0?a??
    ET0=1;
        while(1)
        {

                _st=0;_st=1;_st=0;
                while(!_eoc);
                _oe=1;
                ad_result=P1;
                _oe=0;

                vol=5000-(100.0*ad_result/5.1);
                realv=vol/1000.0;
                lux=864/((10*realv)/(5-realv)-1.36);
                if(lux<=30000 && lux>=1)
                {
                lux=864/((10*realv)/(5-realv)-1.36);
                display2(lux,0xc0);
                display(vol,0xc8);
                }
                else
                {
                display(vol,0xc8);
                }
        }
}

void count0() interrupt 1
{
        P3=0xff;

        P3=0xfe;

}

程序最后这一步没看懂是在干嘛,也想问一下
void count0() interrupt 1
{
        P3=0xff;

        P3=0xfe;

}

网友A: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