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不断电下载头文件及使用方法

楼主(2021-12-18):
网上下了几个STC不断电下载程序,验证通不过,于是反复调试,在普中开发板上验证通过。做成了头文件,方便使用。

普中开发板用普中自动下载软件,会自动断电然后上电,下载也很方便。为了学习STC不断电下载,从网上下了很多程序,在普中开发板上STC_ISP验证通不过,于是将网上的程序进行组合,形成了一的头文件,编译后代码大小90B原理:stcisp电脑端启动时,连续发送0x7f.串口检查下载命令到10次,单片机通过软件复位到引导区。使用普中开发板,STC90C516RD    11.059M晶体,程序加入包含头文件,主程序调用串口初始化函数。主程序中串口功能仍然可用。第一次使用要用普中自动下载软件下载,或STC_ISP_V483断电下载。以后用STC_ISP_V483最高最低都用4800波特率,可不断电下载
网上程序不可用的原因:可能ISP_contro=0Xe0;数值不是这个。        或者波特率不是4800,STC_ISP版本不对,欢迎大家实验。

#ifndef _STCISP_
#define __STCISP_H__
sfr ISP_contro = 0xE7;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n;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TMOD&=0x0F;            //把TMOD高4位清0
    TMOD|=0x20;            //将TMOD的M1位置1,设置成自动装入的8位定时器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TR1=1;                                            //打开计数器
    SCON=0x50;             //10位异步收发,波特率由定时器控制,允许串口接收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开全局中断设置****
    //串口接口UART设置了中断允许,此处要开全局中断
    EA=1;                  //开全局中断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1)                                //查看是否接收到数据
                {
                        receiveData = SBUF;        //读取数据
                        RI = 0;                                //清除标志位
                        if(receiveData == 0x7f)
                        {
                        if(n++>=10)
                            {
               ISP_contro=0Xe0;
                            //NOP(5);
                           }
                        }

                }
}
#endif

* 实 验 名                 : STC不断电下载
* 实验说明       : STC不断电下载,串口检查下载命令10次,单片机通过软件复位到引导区。
* 连接方式       :
* 注    意                 : STC90C516RD        11.059M晶体,STC_ISP_V483下载最高最低都用4800波特率
                        使用时包含头文件,主程序调用串口初始化函数。
*******************************************************************************/

#include<reg51.h>
#include"stc-isp.h"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你的代码
        }
}

上图Keil代码工程下载: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