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伙同核心rtos移植是不是直接套

楼主(2021-12-18):
比如国产m3内核单片机和stm32f1单片机,移植FreeRTOS的话,都用keil,是不是直接按stm32f1的移植文件来就行

网友A:
地址不一样,链接脚本不一样。

另外具体实现方法也可能不一样,比如时间调度偏向使用systick,这个所有M3单片机都一样。但有隔路的做法,用timer来实现,每种M3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