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智能蓝牙对战小车构想

楼主:
1)项目方案的构想和实施计划;
2)硬件设计过程分享;
3)搭建平台;
4)程序设计;
5)调试流程;
6)作品展示、制作心得和总结等

项目方案的构想和实施计划
大家好,初次在51黑电子论坛发帖,希望以后能和大家多多交流,一起学习 OK,进入主题:
5)智能蓝牙小车 - Nicola
6)全程开源 Get! - By  Gavin
7)帖子目录:
8)1、项目方案的构想
9)2、项目实施计划
10)    3、硬件设计过程分享
11)    4、搭建机械平台
12)    5、软件和功能设计
13)    6、调试过程分享
14)    7、作品展示、制作心得和总结
15)    8、源代码、PCB、BOM表等开源分享
16)

17)    主题内容:
18)    1、项目方案的构想
19)              首先呢,是关于方案的构想,就是达到什么功能,怎么做。
20)              实现功能:Ⅰ、两种模式:① 漫游模式,实现自动壁障;
21)                                                   ② 对战模式:APP蓝牙4.0连接,控制行走,控制发豌豆,实时显示掉能量和中豌豆情况;
22)                              Ⅱ、除了手机APP实时显示,小车本身也能通过LED灯带体现当前能量。
23)                             Ⅲ、中弹后小车会发出声音+LED多彩闪烁。
24)                             Ⅳ、38K红外实现发豌豆和接收豌豆。
25)                             Ⅴ、可以实现激光定点攻击功能。
26)              方案设计:我通过Office的PPT绘制了一张硬件电路设计草图,如下图所示:
27)
28)        接下来,我根据这张图分享一下我的方案设计思路。
29)        Ⅰ、MCU选择
30)        在MCU的选择上我选用STC15W系列的,原因是手头正好有一些,价格也便宜,性能也足够了。
31)        虽然手头还有ST公司的STM32F030,F103,F401,F405,飞思卡尔的KL25,K60,K22等更高级的MCU。
32)        但是,做这个智能蓝牙小车STC15W完全可以胜任哈,看看下图张官网的Datasheet就知道啦!
33)
34)              Ⅱ、PMU设计
35)                   我打算使用4.2V-1800mhA的锂电池,这样我得对它进行升压,降压,采用LM2940得到5V 的线性电源输出,
36)             AMS117-3.3V 实现3.3V线性输出,以满足MCU,SOC,外围IC的供电需求。此外,我还需要给电机供电,使用锂电
37)             池4.2V直接供电,这样能够实现最简便的大电流供电方式,如果后期需要高电压的话,可能会采用DC-DC升压的
38)             方式。除此之外,我打算在PMU设计的时候,采用一颗TP4056-IC给锂电池充电,使用Mini-USB接口方式。
39)            Ⅲ、MOTO DRIVE 电机驱动
40)                   电机驱动准备采用LM298模块,或者使用MOS管设计在PCB上。
41)            Ⅳ、UTL 壁障功能
42)                   采用超声波+红外对管
43)            Ⅴ、INF-38K 虚拟豌豆发和接收
44)                   发采用普通的红外发射管,通过三极管8550放大功率输出,单片机产生38K方波控制。
45)                   接收采用一体化38K红外接收头,方便单片机直接解码即可。
46)            Ⅵ、BEEP|LED LEDLine 声光提醒+能量显示
47)                  采用七彩LED和有源蜂鸣器实现声光提醒,采用LED灯带实现实时显示能量状态。
48)            Ⅶ、LASR 激光发射
49)                  采用3.0mm激光发射头+三极管控制电路,实现激光对准发射功能。
50)            Ⅷ、SOC-CC2541
51)                  采用TI公司的CC2541,蓝牙4.0。有可能会将其配置为SPP模式。
52)            Ⅸ、APP For Android
53)                  采用Eclipese原生开发。实现蓝牙实时控制和数据实时回传显示。
54)
55)        2、项目实施计划
56)              由于楼主最近事情不少哈,不能集中时间将它完成,看项目时间到12月20号,还挺长的。
57)              所以,我分阶段完成,抽一些空闲时间来完成!大致计划一下耗时,如下所示:
58)             Ⅰ、准备和购买工具、材料、元器件等。                     5 - Day
59)              Ⅱ、搭建机械平台。                                                1 - Day
60)              Ⅲ、调试分立模块的功能。                                       5 - Day
61)              Ⅳ、整合,原型整体调试。                                       2 - Day
62)              Ⅴ、设计最终电路-PCB。                                          5 - Day
63)              Ⅵ、焊接电路,最终效果调试。                                 2 - Day
64)               Ⅵ、美化,演示,拍摄视频。                                   3 - Day
65)                       ——————————————————————————
3、硬件设计过程分享
        未完待续~   持续更新~   谢谢关注~
4、搭建机械平台
        未完待续~   持续更新~
5、软件和功能设计
        未完待续~   持续更新~
6、调试过程分享
        未完待续~   持续更新~
7、作品展示、制作心得和总结
        未完待续~   持续更新~
8、源代码、PCB、BOM表等开源分享
        未完待续~   持续更新~

网友A(2021-12-20):
图画的很好看

网友B:
电源不行啊,哪有小车动力电搞升压的,我一般都用双电源的,省得节外生枝。另外,可以发射水珠啊,红外模拟有什么意思,还可能干扰红外壁障。激光一点都不好玩,没烟雾看不到轨迹,就一个亮点好玩吗?还可能伤眼睛,非要光电,用pwm调制能聚光的手电更好些,也没看到你的瞄准机械,激光是不能动的吗?3D打印个机械手,就能动了。
我也觉得图画的不错。

网友C(2023-06-20):
楼主断更了啊,看看还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