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空中3D鼠标源程序与原理图

楼主:
分享一个3D鼠标的方案
包括软件,原理图

/*
[3D空间鼠标固件-发送端]

MCU   :STM32F103C8T6
IMU   :MPU6050
RF2.4G:NRF24L01

[ 秋阳 2013-11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IC.H"
#include "spi.H"
#include "ALL_config.h"
#include "var_global.h"
#include "Cal.h"
#include "KEY.h"
//-----------------------------------------------------------------//
u16 dir_time=0;
u8 RC_CON=0;
float Button=0;
u16 TO=0;
u16 C_count,L_count;
u8 D_Clk;
u8 clk1,clk2;

//---------------------------------------------------------------------//

int main()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delay_ms(50);
I2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SPIx_Init();

//设置为发射模式
NRF24L01Int();
NRFSetTxMode(TxDate);

//设置IMU
IIC_Reboot();
IIC_Reboot();
Init_MPU6050();

//设置陀螺仪零点
Set_Offset();

//设置5ms中断
TIM3_INT();

while(1)
{
        //简单闪灯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s(5);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s(5);
}

}
//----------------------------5ms中断--------------------------------------
void TIM3_IRQHandler()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FLAG_Update);
dir_time++;

//读取传感器
READ_MPU6050();
Cal_TsData();

sensfusion6UpdateQ(-GRY_F.X,-GRY_F.Y,GRY_F.Z,ACC_AVG.X*100,ACC_AVG.Y*100,ACC_AVG.Z*100,0.005f);
sensfusion6GetEulerRPY(&Q_ANGLE.Roll, &Q_ANGLE.Pitch, &Q_ANGLE.Yaw);

//----------------单击双击优化,防止双击时指针漂移---------------------------------
//-无线数据包标志:【左单1】【 左双2】 【左长3】 【右单4】 【左右长5】

if(dir_time>=5) //按键扫描周期:5ms*5=25ms
{
         dir_time=0;
         Get_KEY();   //取得按键状态
         if (!K_Trg && !K_TrgR) Button=0;
   if (K_Trg) {Button=1;D_Clk=1;}  //左键键按下,双击计时开始
   if (K_TrgR)Button=4; //右键按下
   if (K_Cont) L_count++;else L_count=0;
         if (D_Clk && C_count<15)  C_count++; else {D_Clk=0;C_count=0;} //双击超时
   if (K_Trg && C_count>2) {Button=2;C_count=0;D_Clk=0;}//第一下点完,未超时且又被触发,为左键双击
         if (L_count>15)            Button=3;//左键长按
         if( K_Cont && K_ContR) Button=5;    //左右键按下
}
//------------------------------------------------------
if(Button==1)clk1++;
if(Button==2)clk2++;

Send_RFdata();    // 发送RF数据包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2-11-23):
谢谢分享,我看看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