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盛德 HLK-W806: 在 CDK IDE开发环境中使用WM-SDK-W806

楼主:
CDK开发环境介绍
CDK全称C-SKY Development Kit, 是平头哥推出的, 支持平头哥自研指令集C-SKY架构和RISC-V架构的芯片的集成开发环境, 为开发者提供统一的图形开发界面, 帮助开发者进行应用开发. 这篇说明是为了让CDK用户能快速上手使用SDK运行示例代码.

下载, 安装和运行
  • CDK最新版本下载地址  见平头哥官网 点击工具->集成开发环境CDK
  • 当前版本为 V2.10.5, 大小 959.91MB, 安装需要 3.64 GB 空间
  • 直接解压缩后运行setup.exe安装, 建议使用默认路径D:\C-Sky\CDK, 如果C盘空间充足, 也可以使用C:\C-Sky\CDK. 注意路径中不能包含中文
  • 安装结束后可以在Windows程序菜单中找到CDK, 直接点击可以启动CDK

打开项目
因为CDK本身不带版本管理工具, 所以需要自行检出wm-sdk-w806项目(Github地址, Gitee地址), 命令如下
# github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IOsetting/wm-sdk-w806.git
# 或者使用 gitee
git clone https://gitee.com/iosetting/wm-sdk-w806.git

在CDK中,
  • 点击菜单Project->Open Multi-Project Workspace,
  • 打开项目文件, 项目文件的路径tools\W806\projects\SDK_Project\project\CDK_WS\W806_SDK\W806_SDK.cdkws
此时在CDK中就可以看到一个名为W806_SDK的项目

第一次编译
项目已经预置了流水灯示例代码, 可以直接使用菜单Project->Build Active Project进行编译(也可以使用对应的快捷键F7). 如果一切正常, 下方Output View会显示以下输出

第一次烧录
对于大多数没有CKLink的用户, 需要使用单独的烧录工具将生成的固件写入W806开发板. 联盛德提供的烧录工具是 Upgrade_Tools.exe
  • 运行 Upgrade_Tools.exe

  • 选择COM口. 如果连接了多个USB2TTL设备, 需要选择对应开发板的COM口, 如果只连接了一个, 这里使用默认显示的即可
  • 点击打开串口
  • 点击...选择固件, 路径为bin\W806\W806.fls
  • 点击下载,
  • 在出现Waiting for restarting device...后, 按开发板上的RESET按钮开始下载
  • 当显示Download "wm-sdk-w806-cdk/bin/W806/W806.fls" file success!后, 再次按开发板上的RESET按钮开始运行
如果一切正常, 你会看到W806开发板上的3个LED显示流水灯效果

运行DEMO中的示例代码
DEMO里有W806各个外设功能的演示代码, 下面以PWM功能为例, 演示如何使用示例代码

1.从项目中移除 app/src 目录
在 app/src 目录上右键, 点击Remove Virtual Folder, 这一步是将预置的项目代码从项目中移除, 这一步并不会真的删除文件

2.添加示例代码到项目中
在 app 目录上右键, 点击Add Source Folder, 这一步是将示例代码添加到项目中, 这一步并不会在文件系统中拷贝代码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目录demo\pwm\2_led_fade_complementary, 这个是PB0, PB1, PB2, PB3 4个PWM通道组成两对互补输出的示例展示.

项目树会更新为下面的结构, 这时候就可以进行编译了

3.编译和烧录
使用菜单Project->Build Active Project编译(也可以使用对应的快捷键F7), 编译完成后, 和上面介绍的方式一样, 用Upgrade_Tools.exe进行烧录
如果一切正常, 你会看到W806开发板上LED显示的变化, 如果PB3外接LED(记得加1K以上的电阻限流), 可以观察到互补的亮度变化

其他的示例代码, 都可以参照上面的方式运行.

网友A(2021-12-20):
学习了,  但是没学懂。 功力不够哦!。

网友B:
我刚好也在用W806,使用的时候我吧自己的工程加入编译,总是提示找不到头文件,我的头文件肯定有,路径也有添加,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