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前三位显示一个跑表,从000到999之间以1%秒速度运行,当按下一个独立键盘时运...

楼主(2021-12-19):
十位成了个位,百位成了十位,个位成了百位。
不知错在哪?求指点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位
sbit dula=P2^6;//段
sbit key=P3^4;//键
uint temp;
uchar bai,shi,ge,t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init();
void delay(uchar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ey==0)
                {
                        delay(5);
                        while(!key);
                        delay(5);
                        TR0=1;
                }
//                while(key==0);
//                delay(5);
                display(bai,shi,ge);

        }
}
void init()
{
        temp=0;
        key=1;
        dula=1;
        P0=0xff;
        dula=0;
        wela=1;
        P0=0;
        wela=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        TR0=1;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        temp=0;
        if(tt==5)
        {
                tt=0;
        temp++;
                if(temp==999)
                temp=0;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delay(5);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delay(5);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delay(5);
        wela=1;
        P0=0xfb;
        wela=0;
}

网友A: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
  •         dula=1;
  •         P0=table[bai];
  •         dula=0;
  •         P0=0xff;
  • //    delay(5);
  •         wela=1;
  •         P0=0xfe;
  •         wela=0;
  •     delay(5);
  •         dula=1;
  •         P0=table[shi];
  •         dula=0;
  •         P0=0xff;
  • //    delay(5);
  •         wela=1;
  •         P0=0xfd;
  •         wela=0;
  •      delay(5);
  •         dula=1;
  •         P0=table[ge];
  •         dula=0;
  •         P0=0xff;
  • //    delay(5);
  •         wela=1;
  •         P0=0xfb;
  •         wela=0;
  •       delay(5);
  • }

网友B:
估计是位选出错了吧。

网友C:
郭天祥的这段代码是有缺陷的,楼主抄的又不准确就错上加错。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P0=0x00;dula=1;dula=0;//消隐
        P0=0xfe;wela=1;wela=0;//送位码
        P0=table[bai];dula=1;dula=0;//送段码
        delay(5);                                //延时

        P0=0x00;dula=1;dula=0;
        P0=0xfd;wela=1;wela=0;
        P0=table[shi];dula=1;dula=0;
        delay(5);

        P0=0x00;dula=1;dula=0;
        P0=0xfb;wela=1;wela=0;
        P0=table[ge];dula=1;dula=0;
        delay(5);
}

楼主:
这段代码不是抄的,找不到答案,自己思考的,或者叫模仿吧。
延时改个位子就行了。问题虽然解决了,但还是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段代码不是抄的,找不到答案,自己思考的,或者叫模仿吧。
延时改个位子就行了。问题虽然解决了,但还是 ...

正正是因为延时错误

        dula=1;
        P0=table[bai];//段选百位
        dula=0;
        P0=0xff;
        delay(5);//延时,视觉停留
        wela=1;
        P0=0xfe;//位选WE1
        wela=0;

        dula=1;
        P0=table[shi];//段选十位
        dula=0;
        P0=0xff;
        delay(5);//延时,视觉停留
        wela=1;
        P0=0xfd;//位选WE2
        wela=0;

        dula=1;
        P0=table[ge];//段选个位
        dula=0;
        P0=0xff;
        delay(5);//延时,视觉停留
        wela=1;
        P0=0xfb;//位选WE3
        wela=0;

你的代码是位选后立即进入段选让后才延时

正常流程应改是
1.消影
2.位选/段选
3.段选/位选
4.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正是因为延时错误

        dula=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