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STM8在swithc中加入default 语句后程序会出错

楼主(2021-12-19):
如果再程序后面加入了default :烧录到单片机后程序会时不时的出现错误。串口发送了正确数据后有时候会跳转到default 程序下运行。如果去掉default
串口发送的数据则接受正常。

switch(REC[1])
    {
     case 1:
       UART2_send_TC(0xef);
       UART2_send_TC(num1>>8);
       UART2_send_TC(num1&0xff);
       UART2_send_TC(0x01);
       cont=0;
       for(i=0;i<7;i++)       //清除缓存数组
       {
         REC[ i]=0;
       }
       break;
     case 2:
       UART2_send_TC(0xef);
       UART2_send_TC(num2>>8);
       UART2_send_TC(num2&0xff);
       UART2_send_TC(0x02);
       cont=0;
       for(i=0;i<7;i++)       //清除缓存数组
       {
         REC[ i][ i]=0;
       }
       break;
     case 3:
       UART2_send_TC(0xef);
       UART2_send_TC(num3>>8);
       UART2_send_TC(num3&0xff);
       UART2_send_TC(0x03);
       cont=0;
       for(i=0;i<7;i++)       //清除缓存数组
       {
         REC[ i]=0;
       }
       break;
     /*default:
      UART2_send_TC(66);
      cont=0;
      for(i=0;i<7;i++)       //清除缓存数组
      {
         REC[i ]=0;
      }
      break;
     */
    }

网友A:
default段代码没有问题。应该是REC[1]有时候会出现1,2,3以外的数据,所以会进入default处理。屏蔽掉,只是不再处理1,2,3意外的条件分支而已,不意味着不会出现错误。串口通讯,不是每一次通讯都会百分百成功,出现错误很正常。

网友B:
既然出现了REC[1],说明这个REC应该是个数组,那么,你让“REC=0”又是什么鬼?

网友C:
错不在default……………………

if(REC[1]){
switch(REC[1])
    {
     case 1:
       UART2_send_TC(0xef);
       UART2_send_TC(num1>>8);
       UART2_send_TC(num1&0xff);
       UART2_send_TC(0x01);
       cont=0;
       for(i=0;i<7;i++)       //清除缓存数组
       {
         REC[ i]=0;
       }
       break;
     case 2:
       UART2_send_TC(0xef);
       UART2_send_TC(num2>>8);
       UART2_send_TC(num2&0xff);
       UART2_send_TC(0x02);
       cont=0;
       for(i=0;i<7;i++)       //清除缓存数组
       {
         REC[ i]=0;
       }
       break;
     case 3:
       UART2_send_TC(0xef);
       UART2_send_TC(num3>>8);
       UART2_send_TC(num3&0xff);
       UART2_send_TC(0x03);
       cont=0;
       for(i=0;i<7;i++)       //清除缓存数组
       {
         REC[ i]=0;
       }
       break;
     default:
      UART2_send_TC(66);
      cont=0;
      for(i=0;i<7;i++)       //清除缓存数组
      {
         REC[ i]=0;
      }
      break;
    }
}

网友D:
菜鸟出问题才会怪编译器,就不想想自己的逻辑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不在default……………………

if(REC[1]){

源程序是REC[i ]=0;
粘贴过来的时候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ault段代码没有问题。应该是REC[1]有时候会出现1,2,3以外的数据,所以会进入default处理。屏蔽掉,只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