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实现的倒计时,如何设置时间和保存时间

楼主(2021-12-19):
用定时器实现的倒计时,如何能完成时间的设置和保存,设置的时间保存起来,再断电,打开后,显示的是设置完成的时间?

网友A:
用单片机或外部存储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或外部存储器都可以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啊,哥

网友A:
对存储器进行读写,对设置的时间写入存储器,开机时从存储器里读出保存的设置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