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9110的驱动电路

楼主:
最近做一个小电机的驱动电路,想请问下大佬们,下面两个电路哪个更合适?

网友A(2021-12-19):
都不对,应选下图接法 M1 应改为接 GND

网友B:
两个图的接法都能正常工作,下图较合理。M1,M2均不能接地,否则会烧毁L9110S.

网友C:
我感觉这俩图没区别 不同只是M1 M2上电容的接法 那个无所谓 目的应该是消除电机碳刷火花对电路的干扰 怎么接都行 取值看电机电流 通常玩具里那种小电机0.47uF的多见

网友D:
L9110标称800MA ,电机堵转最好不好超500MA,当初别人给我做板,自恢复选大了,常经维修

网友E:
m1接地还有正反转功能吗m1接地,当反向时电流对地短路你那最大800ma的芯片就要geipi

网友A:
引用 网友E:
m1接地还有正反转功能吗m1接地,当反向时电流对地短路你那最大800ma的芯片就要geipi

看图 IB 都有引出线而 IA 都空置,这接法小电机连OA,OB 会转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图 IB 都有引出线而 IA 都空置,这接法小电机连OA,OB 会转么?

老弟~用仿真各种状况做一遍不就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都不对,应选下图接法 M1 应改为接 GND

M1接地的话,芯片就挂了。。
你把H桥输出的一臂接地了!

网友F:
认真读一下手册,就不会有疑问了。。

网友G:
我的命名不是很规范,MA、MB是信号输入,M1、M2是接电机的。M1、M2是不可能接地的,否则一旦有信号,芯片必烧。
本帖希望讨论的话题是如何放置电容,以避免有刷电机工作的时候对单片机产生干扰。印象中大多数都是只在电机两引脚之间并一个104,即图2。也有的是每个引脚和外壳之间都并一个104,即图1。所以想问下大家,哪种方式最合适。

网友E:
看数据手册啊。
“内置的钳位二极管能释放感性负载的反向冲击电流,使它在驱动继电器、直流电机、步进电机或开关功率管的使用上安全可靠”。
那么加个104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认真读一下手册,就不会有疑问了。。

图表都看了还是有点不明,毕竟上面的仿真是 L9110 芯片没 S 后缀,图中的芯片内部控制部分又省略了些许电路。
假如单独给 IA 或 IB 高低电平,OA 或 OB 输出端能否通过负载接 GND 或 VCC 而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表都看了还是有点不明,毕竟上面的仿真是 L9110 芯片没 S 后缀,图中的芯片内部控制部分又省略了些许电 ...

这种电机驱动片子 本身就是用IA IB控制OA OB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对地来控制电机转动方向 手册里写了 OA OB同时对地是刹车 同时对VCC是停止 一个对VCC 一个对地是正传或反转 当然要经过负载 不然就是VCC直接对地

至于前面说的短路电流 电机功率不一样 这种片子一般都是控制小电机 大了是抗不住 如果用刹车功能 频率不能太高 也会烧 就是不能快速驱动->刹车这么用 这个我烧过 片子都烧碎了 停止和刹车还是有区别的 尤其在大减比的减速电机上 普通停止 轴会继续转一点点 用刹车会立定 这对于定位精度是有影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图表都看了还是有点不明,毕竟上面的仿真是 L9110 芯片没 S 后缀,图中的芯片内部控制部分又省略了些许电 ...

不管什么电路、什么芯片,严格来讲:输出不能直接接地或接电源。

网友H:
建议看数据手册,如果m1直接接地的话,芯片会烧。

网友A:
以楼主的电路图为例:   高或低电平→ IB → OB →小电机→接 VCC 或 GND 可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以楼主的电路图为例:   高或低电平→ IB → OB →小电机→接 VCC 或 GND 可否?

你这样是把一个全H桥当成一个NMos管来用,可以是可以,浪费了其它的3个Mos管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是把一个全H桥当成一个NMos管来用,可以是可以,浪费了其它的3个Mos管了

楼主是想一个模块驱动两个电机,能是能,但只能控制一个方向。

网友G:
经过检测,两图都可以使用,但是出于成本考虑,最后采用了第二图,感谢各位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