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16光敏电阻控制路灯的开关,如何通过光照度来开启路灯?

楼主(2021-12-19):
如何通过光照度来开启路灯?使用的是5516光敏电阻
求大神指导,附上原理图

网友A:
都不愿意思考的吗?既然不愿意思考,玩单片机干嘛呢?
光敏电阻就是会被光线强度影响阻值的元件
通过单片机的ADC测量光敏电阻两头的电压,就可以判断要不要开灯
这到底有什么难度呢?值得你花那么多时间来发个帖子都不愿意去思考一下?
分压电阻的电压这个知识点是初中物理上的知识呀..........

网友B: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控制路灯,完全不需要单片机,一只555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