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TCS3200在使用过程中,用RGB值显示出来发现大于255

楼主(2021-12-19):
大佬救命!!!,这里使用的是STM32f103
代码是拿来主义: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930808/article/details/119789276
最高的时候看到803的数字

楼主:
以下为我的代码:
这里是定时器的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cs3200.h"
#include "lcd.h"

extern float RGB_Scale[3];
int cnt[3];
extern int flag;
extern int count;
float color1;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
                TIM3, //TIM2
                TIM_IT_Update  | TIM_IT_Trigger,
                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3, ENABLE);  //ê1?üTIMxíaéè

}

void TIM2_Cap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设置自动预装载;N-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这里有问题,为5000时不显示色彩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2,TIM_TS_ETRF);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SetCounter(TIM2, 0);

    TIM_Cmd(TIM2,ENABLE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count=TIM_GetCounter(TIM2);
         switch(flag){
         case 0:
            TSC_WB(0, 0);
            break;
         case 1:
            cnt[0] = count;
            TSC_WB(1, 1);
            break;
         case 2:
            cnt[1] = count;
            TSC_WB(0, 1);
            break;
         case 3:
            cnt[2] = count;
            TSC_WB(1, 0);
            break;
         default:
            count = 0;
            break;
      }
      TIM_SetCounter(TIM2,0);
                }
}

void Change_init()
{
        float Max=0,Min=0;
        float Rhsv=0,Ghsv=0,Bhsv=0;
        float H=0,S=0,V=0;
        u8 R=0x00,G=0x00,B=0x00;
        u16 RGB=0x0000;

          RGB_Scale[0] = 255.0/ cnt[0];
    RGB_Scale[1] = 255.0/ cnt[1] ;
    RGB_Scale[2] = 255.0/ cnt[2] ;
                R=RGB_Scale[0];
                G=RGB_Scale[1];
                B=RGB_Scale[2];
        //================================================================================
                Rhsv = (float) R/25/10;
                Ghsv = (float) G/25/10;         //RGB转换成0,1.
                Bhsv = (float) B/25/10;

//=================================================================================
                                                                                                   //RGB转HSV算法
                Max = (Rhsv>Ghsv)?Rhsv:Ghsv;                                                                  //RGB转HSV算法
                Max = (Max>Bhsv)?Max:Bhsv;                //取RGB最大值                                   //RGB转HSV算法
                Min = (Rhsv<Ghsv)?Rhsv:Ghsv;                                                                    //RGB转HSV算法
                Min = (Min<Bhsv)?Min:Bhsv;                //去RGB最小值                                         //RGB转HSV算法
                                                                                                   //RGB转HSV算法
                if(Rhsv==Max) H = (Ghsv-Bhsv)/(Max-Min);                                                   //RGB转HSV算法
                if(Ghsv==Max) H = 2+(Bhsv-Rhsv)/(Max-Min);                                                          //RGB转HSV算法
                if(Bhsv==Max) H = 4+(Rhsv-Ghsv)/(Max-Min);                                                         //RGB转HSV算法
                H =(int) (H*60);                                                                                          //RGB转HSV算法
                if(H<0) H = H+360;                                                                                                    //RGB转HSV算法
                                                                                                   //RGB转HSV算法
                V = (Rhsv>Ghsv)?Rhsv:Ghsv;                                                                                                 //RGB转HSV算法
                V = (V>Bhsv)?V:Bhsv;                //取V的数值                                                                          //RGB转HSV算法
                                                                                                   //RGB转HSV算法
                S = (Max-Min)/Max;                        //取S的数值                                                                                //RGB转HSV算法
                                                                                                   //RGB转HSV算法
                V = (int) (V*100);                                                                                                    //RGB转HSV算法
                S = (int) (S*100);                                                                                                    //RGB转HSV算法
//======================================================================================================
                LCD_ShowNum(220,50,cnt[0]*R,5,12);  //显示一个数字
                LCD_ShowNum(220,70,cnt[1]*G,5,12);  //显示一个数字
                LCD_ShowNum(220,90,cnt[2]*B,5,12);  //显示一个数字
                LCD_ShowNum(220,110,H,5,12);  //显示一个数字
                LCD_ShowNum(220,130,V,5,12);  //显示一个数字
                LCD_ShowNum(220,150,S,5,12);  //显示一个数字
//                R = 0xff;
//                G = 0xff;
//                B = 0xff;
//=====================================================
//=====================================================
                RGB = 0x0000;
                RGB |=(unsigned long) R*1000/8225<<11;
                RGB |=(unsigned long) G*1000/4047<<5;          //转换成屏幕的4W色显示
                RGB |=(unsigned long) B*1000/8225;
//=====================================================
                LCD_Fill(10,170,80,260,RGB);   //原来的显示色彩
                //LCD_Fill(10,170,120,50,RGB);   //显示色彩
        color1=RGB;
        gui_fill_circle(200,400,50,RGB);
                delay_ms(50);                                   //刷新次数
}

楼主:
这里是TCS的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tcs3200.h"
#include "exti.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cs320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float RGB_Scale[3];
int count=0;
int flag=0;

//S0-----PA4,S1-----PA5,S2-----PA6,S3-----PA7,LED-----PC5,OUT-----PA0

void TCS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4|GPIO_Pin_7);                                                 //PA.4567 ê?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

void filter(int s2,int s3)
{
    if(s2==0&&s3==0){
                        S2=0;S3=0;
                }
    if(s2==0&&s3==1){
                  S2=0;S3=1;
                }
    if(s2==1&&s3==0){
                        S2=1;S3=0;
                }
    if(s2==1&&s3==1){
                  S2=1;S3=1;
                }
}

void TSC_WB(int s2, int s3)
{
  count = 0;
  flag ++;
  filter(s2, s3);
}

楼主:
这里是主函数的代码: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lcd.h"
#include "tcs3200.h"
#include "timer.h"

extern float RGB_Scale[3];       //外部声明
extern int cnt[3];
extern int flag;
extern int count;
extern float color1;
extern u8 color;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LCD_Init();
        TCS_GPIO_Init();
        TIM3_Int_Init(9999,719);//100ms
        TIM2_Cap_Init();
        chromatogram();
        Change_init();
        POINT_COLOR=RED;

        S0=0;//这里直接2%设置,LED永远亮着即可
  S1=1;
  led0=1;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RGB_Scale[0] = 255.0/ cnt[0];
    RGB_Scale[1] = 255.0/ cnt[1] ;
    RGB_Scale[2] = 255.0/ cnt[2] ;

        LCD_ShowString(10,10,210,16,16,"Init");
        LCD_ShowString(20,70,210,16,16,"R:");
        LCD_ShowString(20,90,210,16,16,"G:");
        LCD_ShowString(20,110,210,16,16,"B:");
        LCD_ShowNum(50, 10,(int)(cnt[0]*RGB_Scale[0]),3,16);
        LCD_ShowNum(50, 30,(int)(cnt[1]*RGB_Scale[1]),3,16);
        LCD_ShowNum(50, 50,(int)(cnt[2]*RGB_Scale[2]),3,16);

         //白平衡结束
        POINT_COLOR=BLUE;        //画笔颜色

        while(1)
        {
                flag=0;
                count=0;
    u16 color2=0xaabb;
                u8 R1=0x00,G1=0x00,B1=0x00;
//void creat_random_color()//随机颜色画圆
//{
//        u16 red,green,blue;
//        red=rand()%32;
//        green=rand()%64;
//        blue=rand()%32;
          R1=cnt[0]*RGB_Scale[0];G1=cnt[1]*RGB_Scale[1];B1=cnt[2]*RGB_Scale[2];
                color2=R1<<11|G1<<5|B1;
//}

                LCD_ShowNum(50, 70,(int)(cnt[0]*RGB_Scale[0]),3,16);
                LCD_ShowNum(50, 90,(int)(cnt[1]*RGB_Scale[1]),3,16);
                LCD_ShowNum(50, 110,(int)(cnt[2]*RGB_Scale[2]),3,16);
    Change_init();
                gui_fill_circle(200,600,50,color2);
                gui_fill_circle(200,250,50,color);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
}

楼主:
if(BAMOUNT>255) BAMOUNT = 255;

网友A(2022-06-09):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你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