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篮球比赛计时计分器程序、仿真、原理图 程序流程图 LCD1602显示

楼主(2021-12-19):
计分系统:
(1)分为“A队”和“B队”的“3分”,“2分”,“1分”各六个按键输入部分,以及两队比分的LED显示部分。在每次增加分数的同时,“24秒”计时恢复为初始值,“12分钟”计时暂停,等待比赛的继续进行
计时系统:
(1)比赛开始/继续:当“比赛开始/继续”键按下后,“24s”和“12分钟”计时器开始倒计时;
(2)手动24s复位:当“24s复位” 键按下后,“24s”倒计时恢复初始值,“12分钟”倒计时暂停,等待比赛的继续;
(3)比赛暂停:“比赛暂停”键按下后,“24s”倒计时和“12分钟”倒计时均暂停,等待比赛的继续进行;
(4)自动增加比赛节数:当“12分钟”倒计时完成后,判断当前节数是否为最后一节,若不是,则节数自动增加,并“12分钟”和“24s”均恢复默认值,等待下一节比赛的进行。

仿真图

仿真图

程序例程图:

主函数程序如下
#include"KeyBord.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Timer.h"

sbit Beep = P1^5;

char rule_time = 24;   //24S规则

unsigned int A_Score = 0;       //A队分数
unsigned int B_Score = 0;       //B队分数
unsigned char match = 1;        //比赛节数
unsigned char rule_flag = 0;    //记录24S规则是否启用
unsigned char Beep_flag =0 ;    //判断蜂鸣器是否报警
unsigned char Start_flag = 0;   //开始标志位

unsigned char Time_Data[4];    //数组用于存放处理的设定时间
unsigned char Score[6];        //用于存储处理的比赛分数
unsigned char Temp[4];         //用于存储处理的比赛节数和24S规则

void Key_Control();

void main()
{
    Beep_flag = 1;            //蜂鸣器报警启用
        LCD_Init();
    Timer0_Init();

    while(1)
    {
        Key_Control();

        Time_Data[0] = '0' + minute / 10;     //赛程时间 分 十位
        Time_Data[1] = '0' + minute % 10;     //赛程时间 分 个位
        Time_Data[2] = '0' + second / 10;     //赛程时间 秒 十位
        Time_Data[3] = '0' + second % 10;     //赛程时间 秒 个位

        Temp[0] = '0' + match / 10;           //赛程节数   十位
        Temp[1] = '0' + match % 10;           //赛程节数   个位
        Temp[2] = '0' + rule_time / 10;       //24秒倒计时 十位
        Temp[3] = '0' + rule_time % 10;       //24秒倒计时 个位

        Score[0] = '0' + A_Score / 100;         //A队分数 百位
        Score[1] = '0' + A_Score % 100 / 10;    //A队分数 十位
        Score[2] = '0' + A_Score % 100 % 10;    //A队分数 个位
        Score[3] = '0' + B_Score / 100;         //B队分数 百位
        Score[4] = '0' + B_Score % 100 / 10;    //B队分数 十位
        Score[5] = '0' + B_Score % 100 % 10;    //B队分数 个位

        LCD_Write_Str(1,0,"H.T");               //对应的位置显示
        LCD_Write_Char(5,0,Score[0]);
        LCD_Write_Char(6,0,Score[1]);
        LCD_Write_Char(7,0,Score[2]);
        LCD_Write_Str(8,0,":");
        LCD_Write_Char(9,0,Score[3]);
        LCD_Write_Char(10,0,Score[4]);
        LCD_Write_Char(11,0,Score[5]);
        LCD_Write_Str(13,0,"R.T");

        LCD_Write_Char(0,1,Time_Data[0]);
        LCD_Write_Char(1,1,Time_Data[1]);
        LCD_Write_Str(2,1,":");
        LCD_Write_Char(3,1,Time_Data[2]);
        LCD_Write_Char(4,1,Time_Data[3]);
        LCD_Write_Str(6,1,"SEC-");
        LCD_Write_Char(10,1,Temp[0]);
        LCD_Write_Char(11,1,Temp[1]);
        LCD_Write_Char(13,1,Temp[2]);
        LCD_Write_Char(14,1,Temp[3]);

        if(second < 0)
        {
            if(minute == 0)       //判断某节点是否结束
            {
                if(match < MATCH)      //判断是否为最后一节比赛
                {
                    //计时系统恢复为默认值,比赛节数加一
                    match++;
                    minute = SET_TIME;
                    rule_time = RULE_TIME;
                    second = 0;
                }
                else
                {
                    second = 0;
                }
                TR0 = 0;     //停止时钟,等待下一次比赛开始

                while(Beep_flag)
                {
                    Key_Control();
                    Beep = ~Beep;    //板子为无源蜂鸣器
                    DelayUs2x(10);
                }

            }
            else
            {
                second = 59;
                minute--;
            }
        }

        if(rule_time < 0 && rule_flag)      //24秒结束,球未出手,计时器暂停,24秒复位
        {
            TR0 = 0;
            rule_time = RULE_TIME;
        }
    }
}

/*========================================
函数名称:Key_Control
函数功能:按键控制,每个按键对应功能
=========================================*/
void Key_Control()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7:            //比赛开始/继续
            TR0 = 1;             //定时器开关打开,开始计时
            rule_flag = 1;      //24S规则启用
            Beep_flag = 1;      //蜂鸣器报警启用
            break;

                case 0xb7:            //比赛暂停
            TR0 = 0;          //定时器开关打开,停止计时
            break;

                case 0x7b:             //手动24S倒计时复位
            if(TR0 == 1)
            {
                rule_time = 0;      //24秒清零,等待下次球权
                rule_flag = 0;      //24秒功能停用

            }
            else
            {
                rule_flag = 0;      ////24秒功能停用

            }
            break;

                case 0xbb:             //增加比赛节数,同时总计时器和24秒复位
            if((match >= MATCH) && (minute == 0))     //判断比赛结束是否超过四节以及此节比赛是否结束
            {
                TR0 = 0;                   //定时器停止
                match++;                   //赛程节数加一
                minute = 5;                //加时赛赛程时间设置 5分钟
                second = 0;
                rule_time = RULE_TIME;     //24秒恢复初值
                rule_flag = 0;

            }
            break;

                case 0xdb:
            Beep_flag = 0;      //关闭蜂鸣器
            break;
                                           //每队加分后赛程停止计时,24秒恢复初值,等待比赛继续开始
                case 0x7d:                         //A队加3分
            TR0 = 0;
            A_Score += 3;
            rule_time = RULE_TIME;
            rule_flag = 0;
            break;

                case 0xbd:                         //A队加2分
            TR0 = 0;
            A_Score += 2;
            rule_time = RULE_TIME;
            rule_flag = 0;
            break;

                case 0xdd:                         //A队加1分
            TR0 = 0;
            A_Score += 1;
            rule_time = RULE_TIME;
            rule_flag = 0;
            break;

                case 0x7e:                         //B队加3分
            TR0 = 0;
            B_Score += 3;
            rule_time = RULE_TIME;
            rule_flag = 0;
            break;

                case 0xbe:                         //B队加2分
            TR0 = 0;
            B_Score += 2;
            rule_time = RULE_TIME;
            rule_flag = 0;
            break;

                case 0xde:                         //B队加1分
            TR0 = 0;
            B_Score += 1;
            rule_time = RULE_TIME;
            rule_flag = 0;
            break;

                default:break;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9-04):
为什么仿真启动了,但是屏幕还是不显示数字呀

网友B:
回楼上,需要用Proteus8.8来打开仿真工程,你看我的打开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需要用Proteus8.8来打开仿真工程,你看我的打开效果

Proteus8.9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需要用Proteus8.8来打开仿真工程,你看我的打开效果

我也是8.8的,但是遇到了不显示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roteus8.9可以吗

好了,我解决了,因为我也是刚开始看,估计有个编译的东西,一直没找到,然后发现左下角有个开始运行的开关

网友D(2022-12-05):
为什么我下进了开发板内,没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下进了开发板内,没法用?

你的电路有问题吧,以仿真电路为准 改造你的单片机开发板,错一根线都不行的....再就是每一个厂家的1602的延时可能不同 修改你的延时 慢慢调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有问题吧,以仿真电路为准 改造你的单片机开发板,错一根线都不行的....再就是每一个厂家的1602的 ...

里面有那个引脚接线图,跟我开发板一样,就是不好用,160什么也不显示

网友D:
RDWX)WG0G$OK)$U6[S{_]0X.png 这是我的开发板实物跟原理图,哪位大佬帮忙检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有问题吧,以仿真电路为准 改造你的单片机开发板,错一根线都不行的....再就是每一个厂家的1602的 ...

大佬教一下,该怎么搞

网友B:
仿真通过基本可以排除是软件问题
既然你确定你的接线和延时没有问题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硬件坏掉了 用替换法 逐个排除掉
开发板不适合初学者做板载例程以外的其他项目,因为线太多容易搞错,器件相互串扰,影响 还未入门的初学者难以察觉..  你用最小系统重做一个吧,我还是怀疑你电路接线和楼主不同,因为从概率上来说,遇到一模一样电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般运气没这么好到爆棚的

网友E:
为什么我下进51中,显示有问题

网友F(2023-05-08):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8.8的,但是遇到了不显示同样的问题

我的也不显示,可以教我一下吗

网友G(2023-11-10):
为什么用protues8.9版本,蜂鸣器不响?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H:
为什么我用8.0点进去就闪退啊

网友I(2023-12-24):
我的也显示不了,8.9的是不是不行丫

网友J:
为什么代码一样,但第一行就报错了,sbit Beep=P1^5,P1未定义

网友K(2024-06-08):
引用 网友C:
好了,我解决了,因为我也是刚开始看,估计有个编译的东西,一直没找到,然后发现左下角有个开始运行的开 ...

怎么整得,我也是能运行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