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控电源原理图里的33.5V输入电源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21-12-19):
这是在论坛里下的仿真,图里的33.5V输入电源的作用是什么啊,我要是把他删掉输入也没有变化呢

网友A:
这个电路33.5V就是串联稳压电路的输入电压,但LM358耐压有那么高?

网友B:
这种闭门造车的设计根本没有实用价值,当然也没有研究价值。充其量只能算自娱自乐的玩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33.5V就是串联稳压电路的输入电压,但LM358耐压有那么高?

仿真嘛,无所谓的了,你就是33.5KV都没事
LM358B是可以到36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