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控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设计,3-8v是怎么决定的呀?

楼主(2021-12-19):
我想问下3-8v是怎么决定的呀

网友A:
这不就是你的技术输入么?问问你的需求方啊?

网友B:
单片机,数码管或者液晶屏,按键,AD DA,开关电源,或者线性电源。。。改为数控的电源。。。

网友C:
单片机控制的啊,自己手动给电路加上下限

网友D:
PWM控制MOS管

网友E:
找个分立元件线性稳压器的电路,把基准源换成单片机PWM输出即可。

网友F:
需要先明确的是,这个直流电源是不是独立的,我觉得课题应该是给你提供了一个直流电源,你使用51单片机给电源发指令,来控制电源的输出,这样的话请详细了解直流电源的通信方式,估计是串口或者IIC一类的。如果这个电源不是独立的,是需要你自己搭建的,请大概了解一下开关电源知识,不过我觉得不太可能,毕竟你还不了解调压,怎么可能就要自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