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编码电机测速的单片机代码的编写思路

楼主(2021-12-19):
用stc8a,64引脚的求一个编码电机测速显示出来的代码思路,pwm调速

网友A:
这个论坛有单闭环pid 的仿真调试,你去搜搜,里面有处理速度这一块,主要是还是外部中断和定时器相互结合。

网友B:
代码里要有一个定时器中断和一个外部中断,外部中断电机编码器来触发,定时器中断固定时间触发,搞一个全局变量,电机编码器触发一次全局变量+1,然后定时器中断触发的时候先读取全局变量的值,全局变量值越大说明速度越大,读完清零,电机接着转的时候这个变量就可以测下一个周期里转的什么速度了。然后定时器中断里可以写个向你反馈速度或者调节PWM来调节电机转速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