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在此单片机程序中加放测脉宽?

楼主(2021-12-19):
有大佬加入测量脉宽,在原基础上LCD1602第二行显示脉宽,如附件。

  1. /*******************************************************************************
  2. 注意事项:
  3. 根据自己使用的LCD1602是否带有转接板,如果带有转接板的即为4位,需在LCD.H头文件中
  4. 将宏#define LCD1602_4PINS打开,我们这里使用的LCD1602是8位,所以默认将该宏注释。

  5. 接线说明:(开发攻略每个实验章节内的实验现象都有对应的接线图说明)
  6. LCD1602接线参考LCD1602液晶显示实验接线图
  7. DS18B20传感器接线参考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接线图

实验操作:
LCD1602上显示采集的温度,同时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将串口波特率选择4800,打开串口,此时在串口上就会显示采集的温度,串口截图参考文件夹下。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uchar CNCHAR[6] = "摄氏度";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                Delay1ms(1000);//1s钟刷一次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i,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百位
        SBUF = '0'+datas[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SBUF = '0'+datas[1];//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SBUF = '0'+datas[2];//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SBUF =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SBUF = '0'+datas[3];//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SBUF = '0'+datas[4];//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for(i=0; i<6; i++)
        {
                 SBUF = CNCHAR[i];//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

}
/*******************************************************************************
* 函 数 名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可以
但脉宽有很大范围
你要测多快?
什么波形?
要多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脉宽有很大范围
你要测多快?

脉宽为方波,幅值和C52供电电压一样的,脉宽从0--30mS,测量快1M以上,准确度0.01%能达到吗?或尽你能力做到最高的,显示也为最稳定的。

网友B:
请将TMOD寄存器内的GATE位寄存器置1,专门抓脉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