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A修复小开关电源电路-万能的,简单的

楼主(2021-12-19):
VIPER22A代换:可用AP8022A,DK112直接代换。VIPER22A可以代换功率较小的VIPER12A

VIPER12A 与 VIPER22A 两者输出功率不一样。
VIPer12A最高输出13W
VIPer22A最高输出20W

VIPer22A万能的小电源芯片,只要是8脚芯片都能代换或者改电路代换。改电路只要配有两个元件“电压捡测电路22欧电阻一只,50V10UF电容一只(VIPer22A的4脚处)”  光耦到VIPer22A的3脚,和4脚加一471/1kv电容。
其它元件原电路都有,拆除多余元件,一改成功。我改过很多,算得是小电源芯片的万能摸块。有些元件不一定随时都有,配有这元件可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电源电路。DVD电源、唱戏机充电器、手机充电器、移动小电视电源等

网友A:
电磁炉电源,小功率电源我都喜欢用这集成块常备,并联,串联的电源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