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单片机作品的设计流程是怎样的?

楼主(2021-12-20):
最近在做单片机设计,但我对怎么设计出一个作品并做出实物来是一知半解,只知道用AD画原理图和pcb还有proteus仿真,然后就不知道了。我就在网上寻求帮助,突然找到这个神奇的网站,初来乍到,还请教站内大佬们:一个合格的作品的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A:
先要整理需求,要实现什么功能,然后再想用什么方案来实现功能,后面就可以开始电路设计和制作实物了

网友B:
1、读书:先学习单片机的理论,大概知道可以干什么
2、提问:提出问题即需求,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结合先前理论看看能否可能实现
3、可行:如果可以实现,就再深耕理论,做好必要的储备,否则回1
4、实战:画流程图,编写程序,仿真或烧写单片机实战调试
5、打磨:一次性成功机率与你的要求高低成反比,不成就返4或返1
6、收功:已基本达到要求,如果想进一步优化,再返4进行修改
至于用AD画图或proteus仿真,相当于用什么品牌的老虎钳和什么品牌的螺丝刀可以随大溜。
7、功成,可多种形式发布或收藏

网友C:
在公司做项目的话,需要有完整的客户需求,你们按客户需求生成的设计方案、技术协议,公司走的什么研发体系,会有对应的文件支撑,一步步走。最终还是客户验收

网友D:
我的经验是,根据需求,确定单片机型号,确定要用到的单片机资源。如果能用仿真的,哪怕是部分可以仿真的,就开始设计程序,实现仿真部分的代码并成功验证。然后开始设计PCB,等PCB入手后,开始调试调试程序。就是把程序写入单片机后,上电路板调试。如果成功,去除代码中的调试部分,只保留实际应用代码即可。

网友E:
1、网上找资料(软硬件)
2、画原理图
3、画PCB板并打板
4、程序编写和调试
5、功能调试与展示

网友F:
我自己的流程是:
1.先有想法,然后要实现什么功能。
2.芯片传感器选型。
3.开发板上先调试程序。
4.设计PCB。
5.烧录到PCB并且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