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打开工程文件后 代码乱码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语言设置的是简体中文

打开IDE工程文档后乱码

网友A(2021-12-20):
那样设置的语言,只是界面的显示语言。

arduino底层是java开发的,源码不要使用ANSI的格式的文本,而是使用utf-8。

网友B:
重启试试

网友C:
应该是编码的问题?

网友D:
改一下软件设置里的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