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的光强(Lux)与电阻值的关系。

楼主(2021-12-20):
我要做一个PWM调光的,而且需要显示光强值,有测量误差要求。想问一下怎么知道光照强度和光敏电阻值之间的关系,看光敏电阻参数只有光谱峰值,亮电阻啥的。关系到选择AD的位数,AD与占空比的映射关系。

网友A:
光敏电阻的datasheet应该有Kohm vs. Lux的图,可以用来计算每个亮度级别的电阻。

网友B:
有测量误差要求,那是要标定的,要用标准光强仪来标定。

网友C:
看说明书,或者自己搭建环境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电阻的datasheet应该有Kohm vs. Lux的图,可以用来计算每个亮度级别的电阻。

谢谢,我去查查看

网友D:
看datasheet里面的对照表,然后接入系统,软件再做标定和滤波。。电阻也有延迟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