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esp8266-01s模块和5V的stc12c5a60s2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2021-12-20):
最近要做一个设计,要将esp8266-01s模块和stc12c5a60s2通信,画板子时没有加电阻或三极管做电平转换而是直接连在一起了,这样会有事吗?

网友A:
高低电平都不对了,控制的了吗?

网友B:
一般没事,但最好还是加个电阻,或反向的二极管

网友C:
一般来说5V的电平和3.3V的电平是通用的,除非芯片有特殊说明,如果是长期用或者做产品建议还是重新打板子吧,如果只是玩玩那无所谓

网友D:
割断相连导线,添加电阻

楼主:
我现在加了2个47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