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锁程序出错求助

楼主(2021-12-20):
求大佬帮助

网友A:
基本的概念要有吧,报错的是291行。你贴的是400行往后的代码
看报错信息,291行有个地方不需要返回值,你这里错误的在那处代码处返回了一个不需要的值,所以出现警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概念要有吧,报错的是291行。你贴的是400行往后的代码
看报错信息,291行有个地方不需要返回值,你 ...

问题出现在第460行,C291是错误代码。

网友C:
很久不玩51了,但是函数返回值能用bit吗?应该u8,u16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概念要有吧,报错的是291行。你贴的是400行往后的代码
看报错信息,291行有个地方不需要返回值,你 ...

你自己看清楚是那行

网友D:
行数不对

网友E:
你的代码有漏洞,  由于你的return 不是必定执行,所以会造成在某些条件下面,没有返回值。 建议把return  写在最外面,而不要写在 if 里面。

或者,建立一个 临时变量 Flag     默认值是 0 还是1 你来决定, if 里面根据需要给 Flag 赋值 0/1, 在函数最外层,直接 return Flag;   就不会有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