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的单片机篮球比赛记分牌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1、比赛开始,比分能够全部清零,数码管前2位、末2位做记分用,当中2位做24秒倒计时用。
2、24秒倒计时时间到,蜂鸣器响、指示灯亮,重新开始倒计时,蜂鸣器停止鸣叫、指示灯灭。
3、比分进行增加后,倒计时从24秒重新开始倒计时。任意时刻24秒可以重新开始倒计时。必要时候能够关闭倒计时。
4、利用AT24C02或者单片机内部资源保存比分,支持复位保存,掉电保存功能

#include<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keybord.h"
#include"timer.h"
#include"string.h"
#include"i2c.h"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按键值
unsigned char A_Score = 0;        //A队比分
unsigned char B_Score = 0;        //B队比分
//unsigned char Second = 24;        //24秒倒计时
unsigned char Start_flag = 0;     //开始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lear_flag = 0;     //清除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nsigned char PassWord[8]={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显示1-8的值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 {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void DigDisplay();
void Display();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num=0;

    Timer0_Init();

     A_Score=At24c02Read(1);          //在地址1内读出数据并赋值A_Score
     B_Score=At24c02Read(50);         //在地址50内读出数据并赋值B_Score

        while(1)
        {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key_num = KeyPro();          //获取按键值

        if(Second == 0xff)           //判断秒数是否记到,0-1 ,计到0再减1
        {
            Second = 24;             //Second重新赋值24
            Start_flag = 0;          //开始标志位清零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为无源蜂鸣器提供振荡频率
        }
        if(Clear_flag)
        {
            At24c02Write(50,0);   //在地址50内写入数据B_Score
            Clear_flag = 0;
        }
        if(key_num == 0)          //比赛开始
        {
            TR0 = 1;              //打开定时0开始计数
            TR1 = 0;
            LED = 1;
            Beep = 1;
            Start_flag = 1;
        }
        else if(key_num == 1)     //比赛暂停
        {
            TR0 = 0;
            TR1 = 0;
            Start_flag = 0;
        }

        else if(key_num == 2)    //A队加1分
        {
            if(Start_flag)
            {
                A_Score++;
                Second = 24;
                At24c02Write(1,A_Score);   //在地址1内写入数据A_Score
            }
        }
        else if(key_num == 6)    //A队加2分
        {
            if(Start_flag)
            {
                A_Score += 2;
                Second = 24;
                At24c02Write(1,A_Score);   //在地址1内写入数据A_Score
            }
        }
        else if(key_num == 10)    //A队加3分
        {
            if(Start_flag)
            {
                A_Score += 3;
                Second = 24;
                At24c02Write(1,A_Score);   //在地址1内写入数据A_Score
            }
        }
        else if(key_num == 3)    //B队加1分
        {
            if(Start_flag)
            {
                B_Score++;
                Second = 24;
                At24c02Write(50,B_Score);   //在地址50内写入数据B_Score
            }
        }
        else if(key_num == 7)    //B队加2分
        {
            if(Start_flag)
            {
                B_Score += 2;
                Second = 24;
                At24c02Write(50,B_Score);   //在地址50内写入数据B_Score
            }
        }
        else if(key_num == 11)    //B队加3分
        {
            if(Start_flag)
            {
                B_Score += 3;
                Second = 24;
                At24c02Write(50,B_Score);   //在地址50内写入数据B_Score
            }
        }
        else if(key_num == 4)     //清除比分
        {
            A_Score = 0;
            B_Score = 0;
            At24c02Write(1,0);   //在地址1内写入数据0,清除比分
            At24c02Write(50,0);   //在地址50内写入数据0,清除比分
            Clear_flag = 1;
            Second = 24;
            TR0 = 0;
        }
        else if(key_num == 5)
        {
            Second = 24;
        }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显示函数,显示比分数据
*******************************************************************************/
void Display()
{
    LSA=1;LSB=1;LSC=1;//显示第7位
    P0=smgduan[A_Score/10];//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LSA=0;LSB=1;LSC=1; //显示第6位
    P0=smgduan[A_Score%10];//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LSA=0;LSB=0;LSC=1;//显示第4位
    P0=smgduan[Second/10];//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LSA=1;LSB=1;LSC=0;//显示第3位
    P0=smgduan[Second%10];//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LSA=1;LSB=0;LSC=0;//显示第1位
    P0=smgduan[B_Score/10];//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LSA=0;LSB=0;LSC=0;//显示第0位
    P0=smgduan[B_Score%10];//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2021-12-21):
我就是好奇这种记分牌不就是实时的吗?往24c02里面存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