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思路 关于数字频率计手动和自动模式的设置

楼主(2021-12-20):
设计做了个数码管显示频率的,显示很OK,现在要求有手动和自动模式,手动模式要求按键按一下检测一次频率,自动模式要求另一个按键按下每隔一秒自动显示检测到的一次频率,求个思路

网友A:
增加2个按键扫描程序用于功能选择控制,一个定时器,频率检测在功能检测之后捕捉计算。

网友B:
这个我觉得你最应该考虑是频率如何被采集,剩下的手动和自动就是一些简单的配置和逻辑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