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T89C51篮球计分器程序与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
可以完美仿真  含源码以及原理图

用KEILC51、Proteus仿真设计篮球记分牌
AT89C51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
用数码管高两位和低两位分别显示甲队、乙队比分,中间用4位显示“-**-”24秒倒计时;
具有加1减1的计分功能;
具有按键控制的启动24秒倒计时,具有按键控制的暂停计时功能;
设计制作任务
拟定总体设计制作方案;
设计硬件仿真电路;
绘制软件设计流程图及编写软件控制程序;
仿真调试;
完成项目文档;
总体设计思路
用AT89C51单片机作控制,系统时钟为12MHz时钟,AT98C51内的一个定时器/计数器作为定时器,50m中断一次,中断20次记1s实现计时功能。5只按键构成独立键盘实现两队记分加减和倒计时启动控制,8位数码管显示倒计时时间和队员比分。
  • 硬件电路设计

  • C语言主控程序设计(程序设计思路及流程图)

使用单片机内部定时计数器T0工作在定时状态,T0每50ms中断一次,中断20次为1s,秒数初值24s,1s时间到秒数减1实现24s倒计时功能。

  • 仿真效果图

  • 调试结果说明(若还存在问题,则说明清楚还有哪些存在的问题)

答:再打数字编码的过程中未将横杆的编码打上,导致,没有横杆显示,但将横杆打上后仿真结果成功。

#include<reg52.h>
led_seg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nsigned char dat_display[8];
unsigned char bit_array[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score_j,score_y;
unsigned char sec_24=24;
unsigned char sec;
bit flag=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T0_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0;
}
void int_init(void)
{
  EA=1;
  ET0=1;
}
void dat_change(void)
{
        dat_display[3]=sec_24/10;
        dat_display[4]=sec_24%10;
        dat_display[2]=10;
        dat_display[5]=10;
        dat_display[0]=score_j/10;
        dat_display[1]=score_j%10;
        dat_display[6]=score_y/10;
        dat_display[7]=score_y%10;
}
void display_1bit(unsigned char seg_code,unsigned char bit_code)
{
        P2=0xff;
        P0=seg_code;
        P2=bit_code;
        delay(200);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display_1bit(led_seg_code[dat_display[i]],bit_array[i]);
}
void count_down()
{
        if(count==20)
        {
                count=0;
                if(sec_24>0)
                        sec_24--;
                else
                        sec_24=0;
        }
}
unsigned char key_scane(void)
{
        unsigned char key_val;
        P1=0xff;
        key_val=P1;
        if(key_val!=0xff)
        {
                P1=0xff;
                key_val=P1;
                delay(10);
                if(key_val!=0xff)
                        key_val=~P1;
                while(P1!=0xff);
                return key_val;
        }
}
void key1(void)
{
        score_j++;
}
void key2(void)
{
        if(score_j>0)
                score_j--;
        else
                score_j=0;
}
void key3(void)
{
score_y++;
}
void key4(void)
{
        if(score_y>0)
                score_y--;
        else
                score_y=0;
}
void key5(void)
{
        flag=~flag;
        if(flag==1)
        TR0=1;
        else
                TR0=0;
}
void key_change(unsigned char val)
{
        if(val==0x01)
        {
                key1();
        }
        if(val==0x02)
        {
                key2();
        }
        if(val==0x04)
        {
                key3();
        }
        if(val==0x08)
        {
                key4();
        }
        if(val==0x10)
        {
                key5();
        }
}
void main()
{
        T0_init();
        int_init();
        while(1)
        {
                key_change(key_scane());
                dat_change();
                count_down();
                dat_change();
                display();
        }
}
void time_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3-06-28):
请问您说的横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