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密码锁程序、Proteus仿真、电路图 程序流程图

楼主(2021-12-20):
1.“输入”按键:每次需要输入密码必须按“输入”按键,否则无法输入密码,若输入密码正确,则提示正确信息,否则提示错误信息并报警,10S内不允许重新输入密码。
2.“确认”按键:同于确认密码输入完成。
3.“修改密码”按键:需要修改密码,在输入正确密码后可按此按键进行修改。
4. 锁的初始密码是123456(密码长度为6位,超过6位再次输入则无效)。
5.  开锁10秒后不允许更改密码、并提示修改超时_进入初始态,需要重新输入密码方可再次修改密码。
6.  系统未使用存储器存储密码故掉电后密码自动恢复为初始密码

开机界面

开机界面

输入密码

输入密码

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

#include"KeyBord.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Timer.h"
#include"string.h"

sbit Unlock_Led = P2^1;               //开锁显示灯
sbit Beep = P2^2;                     //蜂鸣器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按键值
unsigned char input_flag = 0;         //输入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hange_flag = 0;        //修改密码标志位
unsigned char Set_password = 0;       //设定密码

unsigned char Pass_Num[6];              //数组用于存放输入的密码
unsigned char Pass_Temp[6];             //中间变量存储数组
unsigned char Pass_Word[6] = {1,2,3,4,5,6};     //转换成液晶显示的字符

void Key_Control();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0,num=0,count=0;

        LCD_Init();                               //显示屏初始化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LCD_Write_Cmd(0x0F);                      //光标闪烁
    LCD_Write_Str(0,0,"FireFly Sci&Tech");    //初始显示界面
    LCD_Write_Str(4,1,"Welcome!");

    while(1)
    {
        Key_Num = KeyPro();

        if(time_flag)                             //定时器计时10S,返回初始界面
        {                                         //关闭定时器
            TR0 = 0;                              //定时标志位清零
            time_flag = 0;
            change_time =10;
            Set_password = 0;
            Unlock_Led = 0;
            Beep = 0;

            LCD_Write_Cmd(0x01);                     //清屏,并返回初始界面
            LCD_Write_Str(0,0,"FireFly Sci&Tech");
            LCD_Write_Str(4,1,"Welcome!");
        }
        if(Key_Num >= 12)                           //按键值是否大于12
        {
            if(Key_Num == 12)                       //输入按键是否按下
            {
                LCD_Write_Cmd(0x01);                //清屏,并进入输入界面
                DelayMs(5);
                LCD_Write_Str(1,0,"PassWord:");

                TR0 = 0;                            //关闭定时器,重新设定定时时间,
                time_flag = 0;
                change_time =10;
                input_flag = 1;                      //输入标志位置1
                Unlock_Led = 0;                      //开锁显示灯灭
                num = 0;
                i = 0;
            }
            else if(Key_Num == 13)                     //确认按键是否被按下
            {
                if(num == 6)                           //输入密码长度是否为6位
                {
                    if(change_flag)                    //修改密码标志位真
                    {
                        change_flag = 0;

                        for(j = 0; j < 6; j++)             //将密码从中间数组导入密码存储数组
                        {
                            Pass_Word[j] = Pass_Temp[j];
                        }

                        LCD_Write_Cmd(0x01);                //清屏,并进入密码修改成功界面
                        LCD_Write_Str(2, 0, "SET Success!");
                    }
                    else if(input_flag)
                    {
                        if(memcmp(Pass_Num, Pass_Word, 6) == 0)      //将输入的密码与设置的密码进行比对
                        {
                            LCD_Write_Cmd(0x01);                       //清屏,并进入密码输入正确界面
                            LCD_Write_Str(1, 0, "PassWord Right");
                            LCD_Write_Str(2, 1, "Door unlock");

                            Set_password = 1;                          //设定密码,10秒内可修改
                            Unlock_Led = 1;                            //开锁显示灯亮
                            input_flag = 0;
                        }
                        else
                        {
                            LCD_Write_Cmd(0x01);                   //清屏,并进入密码输入错误界面
                            DelayMs(5);
                            LCD_Write_Str(1, 0, "PassWord Error");
                            change_time =10;
                            TR0 = 1;
                            Unlock_Led = 0;

                            while(!time_flag)
                            {
                                Unlock_Led = ~Unlock_Led;
                                Beep = ~Beep;         //板子为无源蜂鸣器
                                DelayUs2x(100);
                            }
                        }
                    }
                    change_time =10;      //重新赋值定时时间,开定时器,输入计数和显示位置计数清零
                    TR0 = 1;
                    num = 0;
                    i = 0;
                }
            }
            else if(Key_Num == 14)         //修改密码按键
            {
                if(Set_password)           //如果在设定密码时间内
                {
                    LCD_Write_Cmd(0x01);        //清屏,进入修改密码界面
                    DelayMs(5);
                    LCD_Write_Str(1, 0, "New PassWord:");
                    TR0 = 0;
                    time_flag = 0;
                    change_time =10;
                    change_flag = 1;
                    input_flag = 0;
                    Set_password = 0;
                    num = 0;
                    i = 0;
                }
            }
            else if(Key_Num == 15)             //取消修改密码
            {
                if(change_flag)
                {
                    LCD_Write_Cmd(0x01);
                    DelayMs(5);
                    LCD_Write_Str(1, 0, "Cancel Change!");
                    TR0 = 1;
                    change_flag = 0;
                    num = 0;
                    i = 0;
                }
            }

        }
        else if(Key_Num <= 9)
        {
            if(num < PASS_NUM)              //输入密码计数小于6
            {
                if(input_flag)               //输入密码标志位
                {
                    Pass_Num[num] = Key_Num;
                    LCD_Write_Char(3 + i, 1, '*');//依次显示输入字符
                }
                else if(change_flag)            //修改密码标志位
                {
                    Pass_Temp[num] = Key_Num;
                    LCD_Write_Char(3 + i, 1, ('0' + Pass_Temp[num]));//依次显示输入字符
                }

                num++;
                i++;
            }
        }
    }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2022-11-24):
逻辑很清楚,容易理解

网友B:
大佬的作品

网友C:
大佬的作品好理解

网友D:
怎么开机界面不一样呀仿真用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开机界面不一样呀仿真用不了

我打开可以用 你版本不行吧 用Proteus8.13

网友F:
附件里面有lcd1602.h文件

网友F:
为什么打开后lcd显示屏没有开机界面,只会亮,请问什么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打开后lcd显示屏没有开机界面,只会亮,请问什么情况?

可能是你没有采用楼主的8.8版本吧 我打开和楼主的图是一样的

网友F:
输入密码的时候不会显示星号,什么问题?跪求!

网友G:
非常有用,学习,收藏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你没有采用楼主的8.8版本吧 我打开和楼主的图是一样的

我用的8.9版本为什么还是没有开机界面呢,求解

网友I:
led安在哪里了请问

网友J(2024-01-04):
大神写的软件就是好,可惜我看不懂,软件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