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直流无刷电机起始和停止位置或者角度不变?

楼主(2021-12-20):
单片机产生PWM信号给电调,然后电调控制电机转动,那怎么使电机开始转动的位置或者起始角度和停止后的位置角度保持一致呢?

网友A:
步进电机应该是可以的,普通直流电机的转速比较快,转速受到电流的影戏比较大,精确控制启停位置估计很难

网友B:
要有位置传感器进行位置反馈。

网友C:
考虑转速环和位置环的双闭环控制????

网友D:
使用绝对值编码器,需要使用带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应该是可以的,普通直流电机的转速比较快,转速受到电流的影戏比较大,精确控制启停位置估计很难

步进电机要程序处理才行,每次关机(复位)前都要把角度(位置)转回到初始状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