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怎么让四行汉字滚动起来?

楼主(2021-12-20):
这是我写的显示的代码,按键切换显示内容,如果我想实现按键变成内容滚动,应该怎么写!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6;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5;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2;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
sbit key     =P2^3;
uchar code dis1[] = {"打电话说哈实际上"};
uchar code dis2[] = {"今天星期五"};
uchar code dis3[] = {"哈哈哈哈哈"};
uchar code dis4[] = {"吃米线"};
uchar code dis5[] = {"单片机哈        "};
uchar code dis6[] = {"单片机哈哈"};
uchar code dis7[] = {"单片机哈哈哈"};
uchar code dis8[] = {"单片机哈哈哈哈"};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IRDIS[2];
uchar IRCOM[4];
void dataconv();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x,y;
  for(x=time;x;x--)
        for(y=110;y;y--);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1;
          delay(2);
    P0 = cmd;
    delay(2);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1;
        delay(2);
    P0 = dat;
    delay(2);
    LCD_EN = 0;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延时x*0.14ms子程序                                                                         */
/*                                                       */
/*********************************************************/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

void print(uchar line,uchar *dis5)
{
        uchar code p[4]={0x80,0x90,0x88,0x98};
        uchar i;
        lcd_wcmd(p[line]);
                                        for(i=0;dis5[i] != '\0';i++)
                                         lcd_wdat(dis5[i]);        //显示字符
}

main()
{

        uchar i;
  delay(10);                 //延时

        wela=0;
  dula=0;
                lcd_init();                //初始化LCD
                while(1)
    {
                if(key==0)
                {
                                print(0,dis5);
                                print(1,dis6);
                                print(2,dis7);
                                print(3,dis8);
                }
        else
        {
                        print(0,dis1);
                        print(1,dis2);
                        print(2,dis3);
                        print(3,dis4);

        }
          }
}

网友A:
代码就不给你了, 自己写是最好的。

如果,内存足够多, 就在内存中构建出一个假想的屏幕(buffer),屏幕宽度或者高度满足你需要显示的内容,把点阵在虚拟的屏幕上(buffer中)解析出来, 然后,所谓的屏幕滚动,就是就是把虚拟屏幕的内容,映射到真实屏幕上的时候,按一定时间的间隔, 改变虚拟屏幕(buffer)的起始坐标。

网友B:
用循环的方式来,按照你设定的时间,比如,第一次第一个字符显示在第一行第一列,那么写下一次,全部字符往你想要方向移动就好了

网友C:
有个万能的方法,比较粗暴,但很有效:
比如采用7920的12864屏,
如果是按字符方式,上下滚动,则页坐标+2或-2,左右滚动,则列坐标+1或-1
如要是按图形方式,上下滚动,则Y坐标+或-你想要的步进,最小是1,左右滚动,则X坐标+或-你想要的步进,最小也是1。
按一定的时间更改坐标,并刷新显示,你的屏幕就动起来了。很简单的。
不过,7920的扩展指令支持“卷屏”,可以直接选择地址,省去刷显这个动作,也是很好的方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