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使用的问题,这个程序没bug但是在单片机上不显示温度

楼主:
用的是at89c52

屏幕截图 2021-12-20

屏幕截图 2021-12-20

屏幕截图 2021-12-20

屏幕截图 2021-12-20

屏幕截图 2021-12-20

屏幕截图 2021-12-20

网友A(2021-12-21):
我在实验板上写了一个非常精简的程序,如下:

void main()
{
       while(1);
}

编译通过,没有报错,完全没有bug,但是单片机上什么都没显示,按键也没有反应,为什么?

用的是AT89C52.

网友B:
18B20 用的是1wire bus 对读取时序的时间较严, 所以要查下单片机的速度与之匹配的情况。你找的之前的例程跑的晶振是多少M的,你自己用的单片机是多少M的,不能相差太远。程序能跑通,不代表程序一定是对的。

网友C: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可能是1602出现问题,可能你定义的引脚和你电路连接的引脚不对应,还有可能是1602对比度太高或太低,建议确定1602显示没问题在调节DS1302

网友D:
你这个问题,你找个例程仔细核对一下吧,时序这一块要严格保证正确。

网友E:
这个传感器经常使用价格低廉,大多数问题都是因为时序的问题,看看mcu,设置合适的时钟间隔,既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也能判断出来

网友F(2022-06-04):
跟楼主情况一下,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