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图形显示在240*320的LCD显示屏上

楼主:
如图,显示器开机又一个LOGO画面,这个是以图片形式在单片机里显示出来的,图片生成了一个数组。我想知道的是这时用什么软件生成的数组?

网友A(2021-12-21):
有图片转字模软件,比如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转字模软件,比如这个:

给个下载链接呗,我试试看好不好用

网友C:
字模提取V2.2

选择图像

注意格式

取模方式选C51

在点阵生成区复制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字模提取V2.2

选择图像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D:
有一种取字模的软件,你下载一个就行了,它可将图片或文字生成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