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RTX51_TINY仿真无法使用单片机T2定时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12-21):
最近做板子采用新唐N79E814,由于功能多而繁杂,我决定采用RTX51_TINY (2.02版)作为RTOS系统
由于仿真调试确实方便,所以没有下载到板子上观察,使用T1定时器时,仿真没有问题(T0被RTOS使用)
当我使用定时器2时,发现定时器2的中断,无论怎么都进不去,接下来花了一天排查各种可能的人为错误
经过排查,我坚信,除了给老婆认错之外(调代码把老婆丢一边),我是不可能向代码认错的
发现使用KEIL仿真逻辑分析仪波形显示如下
定时器T2的EIE寄存器的ET2(开T2中断)这个位,置1了,但是逻辑分析仪显示为0,所以,应该是不支持T2的仿真好吧,下载到板子上试一下~~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tx51tny.h>
#include "N79E81x.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LOGIC.h"

/*重要说明**本程序使用N79E814A内部11.0592M*/
/*重要说明**本程序使用N79E814A内部11.0592M*/
//Conf_tny.A51中INT_CLOCK        设置为        9216 正好是 100HZ滴答 时间片是10ms
//Conf_tny.A51中TIMESHARING 设置为0时,轮换执行各任务
//Conf_tny.A51中TIMESHARING 设置为1时,每个任务分得10ms
//Conf_tny.A51中TIMESHARING 设置为2时,每个任务分得20ms
/*因为我自己使用信号来驱动事件,所以TIMESHARING我设置为0*/
/**********************************************************************************/
/*                    Struct init & I/O init:                                     */
/**********************************************************************************/
struct time ctime = { 12,  0,  0 };        /* storage for clock values            */

/***********************************************************************************/
/*                   Task 0 'init': Initialize                                     */
/***********************************************************************************/
void init (void) _task_ INIT  {            /*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
  ET2 = 1;                                 //开T2中断使能,EA受到RTOS控制,不用写EA = 1
  os_create_task (CLOCK);                  /* create clock  1  task                */
  os_create_task (KEYREAD);                /* create key    2  task                */
  //os_create_task (BUZZOUT);              /* create key    2  task                */
        os_delete_task (INIT);                   /* del init task (no longer needed)     */
}

/***********************************************************************************/
/*                   Task 1 'clock'  @1HZ                                          */
/***********************************************************************************/
void clock (void)  _task_ CLOCK  {
  while (1)  {                             /*  loop          */
    if (++ctime.sec == 60)  {              /* calculate the second                 */
      ctime.sec = 0;
      if (++ctime.min == 60)  {            /* calculate the minute                 */
        ctime.min = 0;
        if (++ctime.hour == 24)  {         /* calculate the hour                   */
          ctime.hour = 0;
        }
      }
    }
    os_wait (K_IVL, 100, 0);               /* wait interval:  1 second             */
    P06 = ~P06;                            //每秒反转一次
    TF2 = 1;                               //每秒置位一次T2中断标志,进入T2中断
  }
}

/***********************************************************************************/
/*          Task 2 'keyread': process key   from  push button or EC12              */
/***********************************************************************************/
struct PressedReg PressedReg = {0,0,0,0,0};                    /*  按键被按下的次数  */
void keyread (void) _task_ KEYREAD  {
  UINT8 Count;
  BIT   Keys_in;
  while (1)  {                                             /* loop         */
  Count = 0;                                            /*  10 ms interrupt count  */
  do
  {
    os_wait(K_TMO, 1, 0);                               //os_wait()用于把CPU交给其它任务使用
  } while (!Any_KeyPressed);
  os_wait(K_TMO,1,0);
  do
  {
    if(Any_KeyPressed&&Keys_in == UnLock)
    {
      Count = 0;
      Keys_in = Locked;
      //os_send_signal (BUZZOUT);                /* signal to task BUZZOUT: Any_KeyPressed */
      os_wait (K_TMO, 1, 0);                                     /*  10ms 消抖  */
      if(key1_pressed)
      {
        PressedReg.key1 ++;
      }
      if (key2_pressed)
      {
        PressedReg.key2 ++;
      }
      if (key3_pressed)
      {
        PressedReg.key3 ++;
      }
      if (EC12_key_pressed)
      {
        PressedReg.EC12_key ++;
      }

    }
    else
    {
      os_wait (K_TMO, 1, 0);
      Count ++;
    }
    if (All_KeyIdle)
    {
      Keys_in = UnLock;
      Count ++;
      os_wait (K_TMO, 1, 0);
    }
                                             //你可以更改 100为150,表示1500ms内检测按下次数
  } while (Count<=100);                      //检测1000ms内按下多少次,可以响应单击,双击,三击,四击,五击。。。等

  if(key1_pressed&&PressedReg.key1==SingleClick)   /* 单击且1秒后还没放手就是长按*/
  {
    PressedReg.key1 = LongPressed;
    //os_send_signal (BUZZOUT);
  }
  if (key2_pressed&&PressedReg.key2==SingleClick)
  {
    PressedReg.key2 = LongPressed;
    //os_send_signal (BUZZOUT);
  }
  if (key3_pressed&&PressedReg.key3==SingleClick)
  {
    PressedReg.key3 = LongPressed;
    //os_send_signal (BUZZOUT);
  }
  if (EC12_key_pressed&&PressedReg.EC12_key==SingleClick)
  {
    PressedReg.EC12_key = LongPressed;
    //os_send_signal (BUZZOUT);                /* signal to task BUZZOUT: Any_KeylongPressed 按下1秒又响了就是长按 */
  }

  if(
    PressedReg.key1 != 0 ||  \
    PressedReg.key2 != 0 ||  \
    PressedReg.key3 != 0 ||  \
    PressedReg.EC12_key != 0 \
  )
  {
    //如果按键单击,双击,三击,四击,长按,执行此处代码,或者有按键动作,就发送信号给your_TASK
    //os_send_signal (your_TASK);                /* signal to task Logic: Any_KeyPressed */
  }

    PressedReg.key1 = 0;
    PressedReg.key2 = 0;
    PressedReg.key3 = 0;
    PressedReg.EC12_key = 0;
  }

}

/***********************************************************************************/
/*          T2  中断函数            */
/***********************************************************************************/
void Timer2_ISR(void) interrupt 5        // Vecotr @  0x2B
{
  P07 = ~P07;           //反转LED,使得LED闪烁
  TF2  = 0;             //清除T2中断标志
}

/***********************************************************************************/
/*          Task 4 'buzzout'蜂鸣器: process buzz from  push button or warning            */
/***********************************************************************************/
void buzzout (void) _task_ BUZZOUT  {
  while (1)  {                                     /* endless loop                 */
    os_wait(K_SIG,0,0);                            /* 等待按键任务发来信号*/
    /*  your code  PWM开      */
    //os_wait(K_TMO,10,0);                          //让PWM开100ms,os_wait()不会像delay()函数死死的占用CPU时间,
    /*  your code  PWM关      */

    os_switch_task();                              /* 把时间交给其它任务   */

  }
}

结果就是,仿真不行,但是实际烧录运行后,能进入Timer 2 中断:P06每秒反转表示正在运行,P07发生翻转表明进入了中断
本试验只用到了task CLOCK和中断,按键部分的代码只是分享出来,万一你用得着呢~~~
完整代码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