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7输入信号Abcd怎么生成?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1-12-21):
刚开始接触单片机,想做一个实物,利用4x4矩阵键盘控制16路LED灯的开关,16选1,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ABCD四个端子有16种状态,0001,0010,0011,0100   一直到1111.
16种状态对应16个灯。
明白了吗?
我在说一下。0就是低电平,1就是高电平。用面包板最好。4根杜邦线。手动飞一下,最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CD四个端子有16种状态,0001,0010,0011,0100   一直到1111.
16种状态对应16个灯。
明白了吗?

感谢大佬的指教

网友B:
这种直接去看真值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