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勾选geate betch file ,KEIL5无法生成hex文件
关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2-21):
注意这句提示: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是说程序大小受到了版本的限制

估计用了试用版软件或者没有注册?

网友B:
报错了,程序CODE超限制了,所以不会生成HEX

网友B:
是不是KEIL没有注册导致程序空间受限?

网友C:
单击Project-newProject-填写上工程名,并保存在合适
位置然后选择单片机型号-确定-是,接着在侧会出现Target1,然后单击 file-new-写入正确的C语言代码-保存-文件名.后缀名为.c(汇编语言为.a)-保存接下来重点来了将鼠标移动到
左侧的Source Group 1-右键-Add Files to Group 'Source Group1'选择刚才的程序-Add-close。会看见左侧已经添加成功了。单击Target1左侧的图标然后Output-大对号Create HEX File-确定。生成了hex文件

网友D:
过期了吧。
以前的到期是2020年,
要在解一次到20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