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放和模拟功放有哪些区别

楼主:
  随着科技的进步功放技术的不断成熟,数字功放芯片在家庭影院及电视或监视器电视、系泊部位多媒体室音箱、投影仪等产品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所以数字功放和模拟功放两个种类两种功放类型常常被拿来比较,到底哪个好?有什么区别各自有哪些优点,为什么数字功放慢慢取代了传统模拟功放?其实对于功放而言,最终评判的标准还是在于音质的好坏。那么到底从几个方面入手呢?下面由工采网给大家介绍一下数字功放和模拟功放的区别。

  首先在了解数字功放和模拟功放区别之前大家先要知道什么是数字功放模拟功放是什么?数字功放是一种具有失真小、噪音低、动态范围大等特点的放大器,模拟功放是一种以低功耗模拟信号作为输入并输出同一信号的更强大版本的设备,我们熟知的音频功率放大器有甲类放大器、乙类放大器、甲乙类放大器、丁类放大器,也就是(A、B、AB、D)类放大器,从信号形式来看,前面三类放大器处理的都是模拟信号的,是模拟音频功率放大器,即模拟功放。而后者是处理数字信号的,是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即数字功放。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虽然基础技术能够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更精确地说,D类扩大器,这些电路不同于纯模拟扩大器,能够接收纯数字信号并扩大,发生模拟扬声器级输出。另一方面,经过模数转换器,他们也能够承受模仿信号并对其进行扩大。数字扩大器比模拟扩大器的主要优点是功率更高,答应较便宜的数字电路发生与更精细和更昂贵的AB类模仿扩大器一样多的扩大。

  数字功放和模拟功放的区别,一般人没注意过1.数字功放分为功率模式数字功放和音质模式数字功放。功率模式的数字功放线性的,采用数字信号放大,使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相位完全一致,数字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声音更接近真实(高保真)接近人耳听觉,音质模式是定制电路的,适合4/4环绕音箱使用,当然也有模拟功放把使用对象缩小到13-43瓦等小功率播放设备的,这里就不细谈了。

  2.数字功放有大模数,对调音一般需要你确定这个信号的功率150瓦左右,比较平滑,而普通模拟输出的200多瓦的音量就够了,太大或者太小的时候,就会出现明显的杂音或者过载现象。

  3、数字功放的体积小/重量轻 成本更低功率更大数字功放供电一般用的是开关电源,模拟功放用的是变压器。数字功放优点在效率高散热要求低,电路简单成本低等。模拟功放优点在比数字功放声音好,缺点成本高,散热要求高,重量大,电路结构复杂,维修难度高等。

  4.数字功放通道变换的地方,类似音频接口,你需要确定你输入信号的采样率比如24bit左右,模拟功放输入的是20bit的信号,数字功放通过编码不一定能输出24bit信号,这个需要自己调整。总结,数字功放好处是自己调整音量大小,但是好处是杂音不好处理,听起来比较平滑。模拟功放好处是杂音好处理,听起来杂乱。

  功放匹配需要考虑到所有信号的功率,选取合适的才能声音更好,采样率,码率和通道的匹配对信号杂音也是很关键的,关于调试,数字功放自己用功放线控板直接调音量的方式就行,普通功放因为是通过信号上一个设备获取另一个设备的数据,也要根据功放线控板的采样率来调整,所以对调试需要相当多的学习,在这里推荐一款由工采网代理的韩国NF 数字功放芯片 - NTP8849,NTP8849全数字闭环拓扑的功率舞台提供了详细的系统稳定性即使在PVDD在波动。此外,集成了多功能数字音频信号处理功能,高性能,高保真全数字PWM调制器和大功率全桥MOSFET功率阶段。接收数字串行音频数据采样频率为32kHz,44.1kHz, 48kHz和96kHz,有一个混合器和双四分量过滤器哪些可以用来实现本质音频信号处理等功能音量控制,补偿音量扬声器响应和参数化均衡。

网友A(2022-12-01):
数字功放体积小,功率大。很适合做便携式蓝牙音箱,加上DSP芯片的数字功放的声音也很好听。

网友B:
数字功放体积小,功率大,还有个就是发热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