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一个频率计,频率达到一定数值蜂鸣器报警该怎么做?

楼主(2021-12-21):
求大佬教教

网友A:
我有个想法,不过没验证。用电平变化中断和定时器来做,电平改变,进中断取定时器初始值A,电平再次改变,进入中断,取定时器值B,然后A-B计算,当然只是设想而已。限制太多,主频速度,定时器的分频等等

网友B:
首先你得会做频率计,如果成功了,自然就会知道频率达到一定数值蜂鸣器报警怎么做。

网友C:
用引脚中断,比如下降沿中断,用定时器定时读取中断的次数,比如5秒,中断的次数除时间就能得到频率

网友D:
定时器的脉冲计数功能很好用啊,外部脉冲接入计数脚,直接读取TIMER的CNT值就可以了。用IO外部中断的话也行,但是高频脉冲容易丢数。

网友E:
用引脚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