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雾化器电路波形问题

楼主:
最近借鉴网上的雾化器电路,作出来后发现波形不对,虽能实现雾化功能,但跟理论波形差距颇大,想请教下我应该调整哪些地方     波形幅值已X10,

TB上别家波形

TB上别家波形

网友A(2021-12-21):
IO口设置成强推挽模式,还有把栅极电阻改了,再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口设置成强推挽模式,还有把栅极电阻改了,再测一下

芯片是换上去的,不是我写的,栅极电阻接地10K、100K我也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C:
你这是一驱三电路?你先试试驱动一个升压电路,然后两个,再三个,排除问题。有个问题,你三个驱动电路都加51K电阻,会不会有影响,或者你把一个51K限流电阻放在驱动电路前面,不用三个51K

网友D:
三极管工作在非线性状态,G 级的电阻调整工作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一驱三电路?你先试试驱动一个升压电路,然后两个,再三个,排除问题。有个问题,你三个驱动电路都加 ...

我这个有只焊接一路调试,波形也是只接一路的波形,难道非要添加追频电路才行吗,但是人家的产品电路也很简单呀。波形挺好的

网友E:
帮不了,还想问一下,雾化器不就给个超生波,能共振就行了,为啥最求这么复杂波形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工作在非线性状态,G 级的电阻调整工作状态。

是的啊,这是漏极的波形,MOS管出来就严重失真了,栅极电阻10K~100K都有尝试,或者去掉这两个元件,把栅极下拉10K~100K接地(TB板方案),波形变化都不大,我先买几款电感更换下试试——回复的照片不知怎么添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帮不了,还想问一下,雾化器不就给个超生波,能共振就行了,为啥最求这么复杂波形呢?

是这样的,中间那个小波峰,有的时候能过零,示波器有的时候都提示频率变成211KHZ了,怕运行太久对雾化片有损害,所以想把这个小波形的峰值给搞下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是换上去的,不是我写的,栅极电阻接地10K、100K我也都试了,还是不行

把栅极电阻去掉,只焊接0.1UF电容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栅极电阻去掉,只焊接0.1UF电容看看

嗯嗯,这个也有试,效果依然不明显。我现在网购了几款电感,准备在电感上下下功夫看看,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F(2023-08-11):
雾化片两端加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G:
加上加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