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LM7805把5v转+-12

楼主(2021-12-21):
(无正文)

网友A:
用NE555可以做5v变换为+-12V。附图电路中,时基电路 555 接成无稳态电路,3 脚输出频率为 20KHz、占空比为 1:1 的方 波。3 脚为高电平时,C4 被充电;低电平 VD1、VD2 的存在,C3、C4在电路中只充电不放 电,充电最大值为 EC,将 B 端接地,在 A、C 两端就得到+/-EC 的双电源。

网友B:
7805只能把12伏转5伏。不能升压,
升压要用升压芯片。或者电源转换芯片。
用有限的时间想点有用的,能实现的事。

网友C:
如果电流需求不大,mA级的,可以用一个MAX232来凑合着用。

网友D:
MC34063  BOOST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只能把12伏转5伏。不能升压,
升压要用升压芯片。或者电源转换芯片。
用有限的时间想点有用的,能实 ...

我其实想问用什么电路实现同时有+-12v还有5v,我懂你说的意思

网友E:
用正负三端线性稳压器配有中心抽头的双电源工频变压器可实现您想要,就是效率低了点,成本高了点

网友F:
+-12V是模拟电路吧,那就别用开关电源模块了,用变压器自己搭电路。

网友G:
你可以用这样的电路。

网友H:
不能升压

网友I:
一组12V的AC电源,整流之后加7812,7912,7805这不就有你要的电压了吗?
如果只有一个5V电源,那就加一个DC-DC升压出一组双电源出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J:
用7805可以作为输出12V的稳压(手上没有7812的情况下,可以利用7805,外围电路要修改),但输入电源必需高于12V,如果你的输入电压只有5V,那么你要先对5V进行倍压升压再用7805或7812做稳压。

网友K:
倍压只适用在交流电路上。网上买各种DC转DC的很多,很稳定的,出于研究爱好非要自己做也可以

网友L:
零电子基础的人,就经常异想天开,7805怎么能升压?

网友E:
楼主用上图 555 不适合大功率用电设备,输出最大电流 0.2A,用 TDA2030 之类的也能实现,输出电流更大,电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