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损坏,大佬们看看这还能修吗?无法格式化,显示媒体无效0磁道损坏

楼主(2021-12-21):
4GB tf卡
1.windows显示为raw,diskgenius显示为fat32且未格式化。
2.windows无法格式化,显示媒体无效0磁道损坏,diskgenius格式化后仍然显示为未格式化
3.diskgenius坏道检测全是好的
不需要恢复数据,只是看看是否还能修来用一下,不能就扔了。
求大佬解析

网友A:
最佳答案:扔了吧。有这时间干点别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佳答案:扔了吧。有这时间干点别的事。

很对,我又用usboot试了一下,结果把它格式化成了fat,可是我要fat32,于是用windows格式化它又烂了。。。

网友B:
即使软件修复了也不稳定,不敢再存储数据啊,而且我试过很多软件,没见过修复成功的。

网友C:
之前我的板子短路了 tf卡不会知道怎么的也坏了  物理上的问题  从软件上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D:
插进手机或其他设备上,确定格式化是否正常?

网友E:
换一换设备试一下,之间有个U盘,在台式机读不出来,换笔记本的接口可以, 如果换设备还不行 那就基本没戏了

楼主(2023-07-08):
扔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