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AS608指纹模块需要注意什么?害怕烧掉了

楼主(2021-12-21):
第一次使用单片机驱动AS608指纹模块需要注意什么?没学过,挺贵的,害怕烧掉了

网友A:
害怕是没用的,认真是关键的。认真的接好每一根线,认真的搞明白每一个接线的功能。并注意电源电压。

网友B:
看看参数规格,注意使用电压。

网友C:
第一次使用AS608指纹模块需要注意不要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使用AS608指纹模块需要注意不要烧掉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