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寸TFT屏ILI9341液晶屏怎么去编程啊?有教ILI9341编程的资料吗?

楼主(2021-12-21):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不知道你头上长着个搜索栏吗         搜 ILI9341

网友B:
去某宝显示屏厂家或者大店买一块这个屏幕,他会给你全套程序,购买前最好问下带不带程序

网友C:
2.8寸的屏接口通常是8080 8bit/16bit 接口, 用STM32F103就用FSMC接口来点,先接好8或者16根数据线,再接上WR,RD,CS等控制信号线。 然后百度一下驱动代码。就能够点亮显示屏了。

网友D(2022-02-11):
您好,请问您驱动成功了吗,是否可以分享代码

网友E:
The 9341 support 4-line Serial Interface and 3-line Serial Interface (SPI Interface)
3-line Serial Interface(II): SPI CLK ,SPI MISO ,SPI MOSI,SPI CS (SS)
4-line Serial Interface(II):SPI CLK ,SPI MISO ,SPI MOSI ,SPI CS (SS),D/CX.
D/CX: CX=Command (LOW LEVEL),D=Data(HI LEVEL)

Example:
REG Command 0x01 ,Data=0x03 0x04

CS -> LOW
D/CX (GPIO) -> LOW (Send command)
SPI OUT 0x01
D/CX (GPIO) -> HI (Send DATA)
SPI OUT 0x03
SPI OUT 0x04
CS -> HI

网友F:
只是简单应用的话,找卖家要例程,改改就好了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用51单片机就可以点量这个2.8寸, ILI9341的TFT屏. 用3.3v的低压单片机P0口接TFT的数据线D0-D7, 其他IO口模拟WR,RD,CS等控制信号. 2.8TFT配置成8bit数据接口. 初始化代码经过P0口送给TFT. 就可以显示红绿蓝颜色了. 只是51单片机速度慢, 刷屏过程也就慢了. 单纯编程点亮TFT还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