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电路原理图控制不了继电器?

楼主(2021-12-21):
如图。

网友A:
你得给出参数,不然不容易回答!另外,PNP三极管最好给基极接一个上偏置电阻,以保证静态时基极处于高电位,防止三极管误触发。还有三极管的负载最好接集电极,以防止可能产生的反馈作用导致三极管导通不完全。

网友B: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最好加一个偏值电阻,控制信号低电平有效

网友C:
继电器线圈应放在集电极回路,基极应有限流电阻。

网友D:
学习,不是太清楚。一般要加基极电阻,根据负载电流和放大倍数计算一下阻值,但直接连接好像也应该可以才对吧?偏置电阻其实可加可不加,不影响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学习,不是太清楚。一般要加基极电阻,根据负载电流和放大倍数计算一下阻值,但直接连接好像也应该可以才对 ...

当你把继电器线圈放在集电极回路,基极是要有限流电阻。

网友E:
你这个电路单片机 继电器都是 5V 的, 加限流电阻勉强能用,3.3V单片机控制 5V 以上继电器基本失效

网友D:
我猜主要问题就是出在负载位置上了,负载应该在集电极一侧。因为负载上压降可能是很大的,继电器又是电感线圈,导致Ube无法满足0.7V,放在集电极一侧就不用考虑了,发射极和基极电流一定能建立起来。常规要加基极限流电阻,保护三极管。记得书上讲是:由负载电流和放大倍数算基极电流,vcc减去0.7算基极电压,然后算出基极电阻。

网友F:
基极要加限流电阻,还有,一般P管是放高端使用的。你这放低端使用,还是控制继电器...

网友G:
电路本身没问题,关键是你的前级电路如何设计及后级控制什么样的东东

网友H:
为什么要用SS8550呢?
你不觉得应该是SS8050吗?
你不觉得这个电路怪怪的吗?人家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I:
换N管,加一电阻,就是11楼这样的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J:
换成 S8050 即可

网友K:
原理图错误,这里换成NPN才对,并且要加限流电阻以及下拉电阻,如果非要用8550,那要将8550加在上面,射极接电源,集电极接线圈,线圈下面接地,同样要加限流电阻,并加上拉

网友L:
原理图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pnp三极管集电极接VCC,继电器线包一端接PNP管的发射极,另一端接地,14楼是正解,之所以为什么要接三极管,那是因为驱动传统的继电器器电流是很大的,集成电路引脚输出直接驱动不起来(功率不够),所以要加三极管,对电流放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原理图错误,这里换成NPN才对,并且要加限流电阻以及下拉电阻,如果非要用8550,那要将8550加在上面,射极 ...

单从楼主的原理图看,我们没道理肯定原理图错误!虽然负载接发射极有些不妥,但只要保证BE之间的压差不小于-0.7V就能够使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工作。因为VCC楼主并没有标明,所以,我们不能说一定是5V,如果12V,那么,降低一个0.7V左右的电压继电器还是可以工作的!不明白的是楼主没有标注相关参数!控制电压是多少?VCC是多少?继电器是不能吸合还是不能断开?

网友M:
PNP三极管最好给基极接一个上偏置电阻,以保证静态时基极处于高电位,防止三极管误触发。还有三极管的负载最好接集电极,以防止可能产生的反馈作用导致三极管导通不完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从楼主的原理图看,我们没道理肯定原理图错误!虽然负载接发射极有些不妥,但只要保证BE之间的压差不小 ...

vcc一定是5v,继电器型号都写了,而且led的限流电阻是1k,一般就是5v或3.3v才这样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vcc一定是5v,继电器型号都写了,而且led的限流电阻是1k,一般就是5v或3.3v才这样选。

对,没有看继电器型号,5V的话确实有的悬

网友N:
加一个偏值电阻

网友O:
发射极输出百分之百错误

网友P:
查一下继电器手册,对比与你的输入,是否符合。
这是很简单的事。

网友Q:
加个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