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程序模板

楼主(2021-12-21):
可以用,电赛就是用这个东西写了好多程序

/*****************************************************************************\
文件名:main.c
描述:MSP430框架程序。适用于MSP430F149,其他型号需要适当改变。
      不使用的中断函数保留或者删除都可以,但保留时应确保不要打开不需要的中断。
      保留中断函数,编译器将会为BSL密码填充所有的字节。
版本:1.0        2005-1-13
\*****************************************************************************/

//头文件
#include <MSP430x14x.h>

//函数声明
void InitSys();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InitSys();                                        //初始化

start: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                        //进入低功耗模式n,n:0~4。若不希望进入低功耗模式,屏蔽本句
        goto start;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对各种模块、中断、外围设备等进行初始化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若不需要打开,可以屏蔽本句
}

/*****************************************************************************
端口2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端口应当删除其对于中断源的判断。
        if((P2IFG&BIT0) == BIT0)
        {
                //处理P2IN.0中断
                P2IFG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1) ==BIT1)
        {
                //处理P2IN.1中断
                P2IFG &= ~BIT1;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2) ==BIT2)
        {
                //处理P2IN.2中断
                P2IFG &= ~BIT2;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3) ==BIT3)
        {
                //处理P2IN.3中断
                P2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4) ==BIT4)
        {
                //处理P2IN.4中断
                P2IFG &= ~BIT4;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5) ==BIT5)
        {
                //处理P2IN.5中断
                P2IFG &= ~BIT5;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6) ==BIT6)
        {
                //处理P2IN.6中断
                P2IFG &= ~BIT6;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
                //处理P2IN.7中断
                P2IFG &= ~BIT7;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USART1发送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1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Tx()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USART1接收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tra1Rx()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端口1中断函数
多中断中断源:P1IFG.0~P1IFG7
进入中断后应首先判断中断源,退出中断前应清除中断标志,否则将再次引发中断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端口应当删除其对于中断源的判断。
        if((P1IFG&BIT0) == BIT0)
        {
                //处理P1IN.0中断
                P1IFG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1) ==BIT1)
        {
                //处理P1IN.1中断
                P1IFG &= ~BIT1;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2) ==BIT2)
        {
                //处理P1IN.2中断
                P1IFG &= ~BIT2;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3) ==BIT3)
        {
                //处理P1IN.3中断
                P1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4) ==BIT4)
        {
                //处理P1IN.4中断
                P1IFG &= ~BIT4;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5) ==BIT5)
        {
                //处理P1IN.5中断
                P1IFG &= ~BIT5;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6) ==BIT6)
        {
                //处理P1IN.6中断
                P1IFG &= ~BIT6;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
                //处理P1IN.7中断
                P1IFG &= ~BIT7;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定时器A中断函数
多中断中断源:CC1~2 TA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1()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switch (__even_in_range(TAIV, 10))
        {
                case 2:
                        //捕获/比较1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4:
                        //捕获/比较2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0:
                        //TAIFG定时器溢出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定时器A中断函数
中断源:CC0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AD转换器中断函数
多中断源:摸拟0~7、VeREF+、VREF-/VeREF-、(AVcc-AVss)/2
没有处理ADC12TOV和ADC12OV中断标志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if((ADC12IFG&BIT0)==BIT0)
        {
                //通道0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1)==BIT1)
        {
                //通道1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2)==BIT2)
        {
                //通道2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3)==BIT3)
        {
                //通道3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4)==BIT4)
        {
                //通道4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5)==BIT5)
        {
                //通道5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6)==BIT6)
        {
                //通道6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7)==BIT7)
        {
                //通道7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8)==BIT8)
        {
                //VeREF+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9)==BIT9)
        {
                //VREF-/VeREF-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A)==BITA)
        {
                //温度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B)==BITB)
        {
                //(AVcc-AVss)/2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USART0发送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Tx()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USART0接收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Rx()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看门狗定时器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比较器A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COMPARATORA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omparatorA()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定时器B中断函数
多中断源:CC1~6 TB
******************************************************************************/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1()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switch (__even_in_range(TBIV, 14))
        {
                case 2:
                        //捕获/比较1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4:
                        //捕获/比较2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6:
                        //捕获/比较3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8:
                        //捕获/比较4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0:
                        //捕获/比较5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2:
                        //捕获/比较6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4:
                        //TBIFG定时器溢出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定时器B中断函数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