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读取数据时,地址为奇数能够正确读取,地址为偶数则不能,请问原因是?

楼主(2021-12-21):
数值是用一个标准程序写入的,写入后用标准程序读取也没有问题。但用我自己的程序来读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地址是奇数时能够正确读出数据,地址是偶数时就读出0,请教一下大神们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时序问题, 主要是ACK这块,没有写好, 你和标准程序对照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问题, 主要是ACK这块,没有写好, 你和标准程序对照一下就明白了。

是读取数据总线时的方式有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