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题 不会 求大神解惑

楼主: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2021-12-22):
目测题目里全部包含了你的答案,再进一步回答就是直接呵呵还是某宝吧

网友B:
你连LED接P几口也不说
怎么帮?

学号210

网友C:
这题目就是在堆逻辑思维,好好想想吧。

网友D:
这个,看懂题目就行了

网友E:
从来没做过这么简单的单片机实验

网友F:
网上找个简单的代码COPY一下

网友G: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_Drive_Mode        1        //LED驱动模式,阳极驱动:1  阴极驱动:0
#define        Student_Number        123        //输入学号,其他自动

#if((Student_Number % 2) == 0)
#define        LED        P1
sbit        key1        = P0^0;
sbit        key2        = P0^1;
#else
#define        LED        P0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endif

unsigned char        Student_Code[3];
char        Key_Count;

void Check_Key()
{
        if(!key1)
        {
                while(key1);
                if(++Key_Count>2)        Key_Count = 0;
        }
        if(!key2)
        {
                while(key2);
                if(--Key_Count<2)        Key_Count = 2;
        }
}

void main()
{
        Student_Code[0]        = Student_Number / 100;
        Student_Code[1]        = Student_Number / 10 % 10;
        Student_Code[2]        = Student_Number % 10;
        while(1)
        {
                Check_Key();
#if(LED_Drive_Mode == 1)
                LED        = Student_Code[Key_Count];
#else
                LED        = ~Student_Code[Key_Count];
#endif
        }
}